这个单片机电路能不能用排阻?

楼主(2022-07-15):
(图片)

网友A:
不能!排阻有一个脚是共用的!

网友B:
可用一种排阻各电阻是独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能!排阻有一个脚是共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能!排阻有一个脚是共用的!

地板解释得很清楚了

网友E:
这个分情况:
1,直插排阻,因为有一个公共端,所以一般不能在这种情况使用,但是如果共阴或者共阳,公共端拿来接地或者接VCC,就可以用。
2,贴片排阻,可以用。

网友F:
可以,但要选择合适的型号。有公共引脚的并联的排阻肯定不行。

网友F:
不过这样的排阻价格一般都比较贵,不如单独电阻布线和成本的优势,除非特殊要求,一般很少使用。这也是这类排阻很少使用的原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过这样的排阻价格一般都比较贵,不如单独电阻布线和成本的优势,除非特殊要求,一般很少使用。这也是这类 ...

只是你见识太少而已,电脑主板硬盘等消费电子中高速总线用我在地板位那种4个表贴排阻数量非常巨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分情况:
1,直插排阻,因为有一个公共端,所以一般不能在这种情况使用,但是如果共阴或者共阳,公共 ...

直插排阻还是有没有公共端的那种,8脚4个电阻的

网友G:
可以用Proteus里的这个RN

网友H:
这种信号之间加电阻,虽然可以起到限流作用,但是同样也会端口降低电压,接数码管建议使用上拉电阻的方法

网友I:
你仿真的话,用什么都无所谓吧?
实物的话,可以用两个8P4R的排贴,虽然16P8R 也有,但是性价比很差,不推荐。

网友J:
是不是proteus排阻元件属性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只是你见识太少而已,电脑主板硬盘等消费电子中高速总线用我在地板位那种4个表贴排阻数量非常巨大。

还有哪里用?你见多识广

网友K:
可以用独立的贴片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