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ADC信号采集前级电路,如何选择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楼主(2022-07-16):
采集的信号是直流小信号,需要设计一个低通有源滤波器,那我滤波器可以选择截至频率为1HZ的低通滤波器吗?目前采用的是4KHZ的低通滤波器,但是采集到的数据有挺大的波动,不知道是不是截止频率没有选对,对于直流小信号来说,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越低是不是越好?或者有没有别的·的办法可以·抑制·噪声?

网友A:
一般用程序写算法滤波,你这信号频率这么低没必要搞硬件滤波,除非信号噪声幅度超过了ADC的输入范围

网友B:
需要知道你有用信号的最高频率,4KHZ的低通滤波器 对于你直流小信号 截止频率有点高。

网友C:
在ADC里面设置为压制50Hz工频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程序写算法滤波,你这信号频率这么低没必要搞硬件滤波,除非信号噪声幅度超过了ADC的输入范围

感觉软件滤波也好,硬件滤波也好,感觉都差不多,会影响实时性,增加抗干扰(其实也就准确性),但硬件增加成本开销,却相对减小软件难度。

网友E:
http://www.51hei.com/bbs/dpj-222345-1.html
这是你另外一个帖子
你现在连正负反馈都不理解,怎么就开始设计低通有源滤波器了呢?
所谓的"直流小信号",这是个什么信号呢?平稳的?脉冲的?干扰很大的?有没有噪声?
并不是说所有的直流小信号都要低通有源滤波器的,有时候就是一个104电容完事了
而"数据有挺大的波动",它指的是什么?你知道这个波动的来源吗?是电源本身的问题还是ADC的问题?或者是你代码的问题?还是真的就是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