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EXCEL曲线拟合公式的问题,把X的值0,150,300代入得不到Y的值,Y的值不正...

楼主:
请教一个EXCEL曲线拟合公式的问题,把X的值0,150,300代入得不到Y的值,Y的值不正确,是那里不对?哪个坛友知道的,赐教一下

网友A(2022-07-16):
二次回归:y=0.002222*x^2+12.65*x+100

网友B:
从你贴的图上看, 100,2048,4096,你不是都算出来了么? 所以……,得不到是什么鬼?

网友C:
150-2048
300-4096
这两组数据非常完美。
但是
0-100
这组数据的偏差是零点非线性导致的。

所以拟合成二次曲线是非常错误的,应该拟合成一次曲线,然后在零点非线性那里补偿一下。

只有三组这数据也太糙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二次回归:y=0.002222*x^2+12.65*x+100

对的  是那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二次回归:y=0.002222*x^2+12.65*x+100

nice   是的  我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