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两个不共地的信号线平行走线问题

楼主(2022-07-16):
两个不共地的信号线平行走线,为了防止串扰,中间加地过孔,打在哪个地上面

网友A:
1.两个什么信号,得发出来,同层还是邻层?
2.一定要平行走线吗,尽量垂直走线

网友B:
尽量保证2地等电位

网友C(2022-08-22):
你的总电源的负极接的哪块地 就打在哪块地上面

网友D:
楼主多虑了,高频才需要考虑串扰,至少100MHz以上才算高频,单片机不存在高频,单片机IO输入输出频率大于1MHz几乎没有,当然了条件允许还是不要平行,条件不允许不需要考虑。看看电脑主板CPU与内存连接,那才是高频,一样要走平行线,因为这么小的位置这么多条线,不走平行线可能吗。

网友E:
它取决于并行信号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