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O和DCDC的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2022-07-16):
LDO和DCDC坏了以后,输出和输入是短路,还是开路。

网友A:
我感觉是 开路

网友B:
两种情况都有

网友C:
看情况,有输入短路也有输出短路。

网友D:
一般是开路的多,但也有短路的,直接输出高压。

网友E:
楼上说得对,两种情况都可能出现

网友F:
两种情况都有,大部分是开路.

网友G:
1、LDO应属 DCDC方案中的一种;
2、坏了以后,输出和输入可能是短路,可能是开路,还可能是既没短路又没开路。

网友H:
两种情况都有,大部分是开路.LDO过载时,很容易烧开路,输入电压过高时,很容易烧短路。DC-DC也是一样的

网友I:
这两种都会出现,都会造成不良。大部分都是温度过高导致,所以开路会偏多一些。

网友J(2022-09-20):
SEPIC拓扑的DC-DC电路烧坏之后是开路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1、LDO应属 DCDC方案中的一种;
2、坏了以后,输出和输入可能是短路,可能是开路,还可能是既没短路又没开 ...

LDO咋就是DCDC方案中的一种呢?
LDO是线性降压,其输出电压=输入电压-LDO电路的压降,其输入电流约等于输出电流(输出略小)。
DCDC是有能量变换的,传送的是能量(功率),
比如有个12V变5V的电路:输入12V0.5A(6W),其输出的是5V1A(5W),丢失的1W的能量就是DCDC电路的效率问题了。
而如果是LDO,同样是12V变5V,调整管上的压降是7V,如果输出电流是1A,输入电流要大于等于1A,调整管的管耗就有7W(理想态)!
所以,LDO最怕的是高输入低输出!普通的7805类的TO220的大个头,输入输出超5V就不好受了,明显烫手,要加外散热,而DCDC的12V变5V,即使输出1A,其温度都可以接受,常见的是SOT23-5/6封装。而器件的封装与其承受的功耗是息息相关的。不清楚的可以度一下。
@楼主:至于2者坏了之后的情况,又有什么关系呢?坏了就是坏了。电路上加入保险丝吧。

网友L:
dcdc一般击穿短路。LDO什么情况都有。

网友M:
LDO:LOW DROPOUT VOLTAGE LDO(是low 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的缩写,整流器)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故名思意,为线性的稳压器,仅能使用在降压应用中。也就是输出电压必需小于输入电压
优点:稳定性好,负载响应快。输出纹波小。
缺点:效率低,输入输出的电压差不能太大。负载不能太大,目前的LDO为5A(但要保证5A的输出还有很多的限制条件)
DC/DC:直流电压转直流电压。严格来讲,LDO也是DC/DC的一种,但目前DC/DC多指开关电源。
具有很多种拓朴结构,如BUCK,BOOST,等。
优点:效率高,输入电压范围较宽。
缺点:负载响应比LDO差,输出纹波比LDO大。
简单地说这俩货就是线性的稳压器,坏了之后控制不了输出电压,就有极大可能出现大电压导致短路,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