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与单片机间通信不明白,感谢大佬解惑

楼主(2022-07-16):
触摸屏与单片机之间怎样进行数据交换的,在触摸屏组态上选的是Modbus UDP协议,就比如我在触摸屏上做了一个开关,地址选的是0X1,用这个开关来控制单片机某一个IO口的输出,这个地址怎样与单片机IO口建立联系的,我刚接触这一块知识,有很多东西都搞不明白,感谢大佬解惑

网友A:
Modbus UDP 通过网络通讯吧  你应该选 用485通讯的。

网友A:
你要用串口。

网友B:
通讯只有串口和并口两种,只是协议和电平标准不同而已

网友C:
选用RS232 or 485通讯.

网友D:
楼主,能否发点你的触摸屏图片和型号,我也想买个来学习。

网友E:
通信实际得方式只有串口、并口、网口这几类。这几类上面有不同得协议如232、485、TTL、UDP、TCP等协议。
并口和串口决定你的接线方式,协议取决于你得屏幕和PLC用的协议。比如,你选的是Modbus UDP,那么你就应该在屏幕和PLC之间接网线。

然后两者的通信的话,就看你的开发了。一般来说:屏幕自带有程序,会处理你的触摸动作。更具不同的触摸动作,可以通过UDP发出不同的信号,你的PLC接收到不同的信号再做不同的处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 UDP 通过网络通讯吧  你应该选 用485通讯的。

硬件是用以太网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信实际得方式只有串口、并口、网口这几类。这几类上面有不同得协议如232、485、TTL、UDP、TCP等协议。
...

硬件是用以太网连接的,通讯协议用的是Modbus UDP,我现在正在学习UDP的编码解码,用C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否发点你的触摸屏图片和型号,我也想买个来学习。

触摸屏有很多选择呀,看你的需求,我用的是繁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