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分割地的问题

楼主(2022-07-16):
分割地的时候,遇到数字地和模拟地,功率地 交叉的情况,怎么处理,谢谢大家

网友A:
只要地板够硬,不割也无所谓。地板薄,不稳,那就把放了重物的地方单独割开,让那些能接受晃动的东西放一起,不能接受晃动的精密的东西放在一块安静的地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地板够硬,不割也无所谓。地板薄,不稳,那就把放了重物的地方单独割开,让那些能接受晃动的东西放一起 ...

这样是不科学的,难到你的PCB铜皮比3mm铜板还厚?

网友C:
可以使用0805封装或者1206封装的OΩ电阻连接

网友D(2022-08-26):
大电流的地和模拟的地可以通过走长线,慢慢变窄,再串个0R电阻RC回到数字地

网友E:
最好是元器件摆放的时候就考虑一下

网友F:
模拟地 数字地,布局的时候要尽量分区域,最后一点连结,或者分为GND1 GND2  用0R 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