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电路这样弄不行吗?

楼主(2022-07-16):
继电器电源和吸合灯都亮了,然后另外一端的no和com接在面包板的线上,为什么面包板上的led灯不亮呢
接法或者用法有错吗, 还有那个接线头也太难接了,只能去触碰来测试效果(继电器两端的接头都是,不知道怎样把线固定上去,搞的好累啊)

网友A:
你不给它电源叫它怎么亮?

网友B:
具体用万用表量一下吸合前后的触点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C:
应该测量面包板上LED灯俩端电压有无(这电和正常LED一样),如有电压应该是LED接反或坏了无电压应查线路。

网友D:
COM2接电源
example:
+5V接在com2面包板的线上

网友E:
这个就像从电源出来接了个开关一样,你接的那两根线有一根是要接到电源上的。我也忘了是哪个脚了,你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