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如何确定引脚编号?

楼主:
芯片:STM32F103C8T6
我买了上述芯片,想确定那个是芯片的1号引脚,以及其他引脚。我在图里标注了1号引脚和12号引脚,是根据手册上的圆点和芯片的圆点确定的。想问一下标注的对吗?

网友A(2022-07-16):
正确,放心折腾。

网友B:
对头 就是这样滴

网友C:
认准各电源引脚别接错(3.3V),其它即使接错也不会烧坏只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1号引脚和12号引脚正确!

网友E:
从圆点向逆时针方向开头就是1,然后后面的就顺着往后数就对了。

网友F:
对头,没毛病,也可以直接通过你下方原理图上面的黑点是对应实物图凹槽的方式来判断

网友G:
理解正确,更大的STM32/QFP封装有3个圆坑,两个大而浅的是注塑脱模用的,小而深的才是1脚标识。

网友H:
目前所遇到的所有IC,丝印正朝下看,左下角就是一脚

网友I:
有点点的下面就是一号脚

网友J:
正确,带点的是第一脚方向,顺序是逆时针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