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时程序有点小毛病!

楼主(2022-07-16):
以前程序是从9999开始倒计时开始的,现在按下键,不是从9999开始计时的

楼主:
是9998开始的,这是什么毛病.

楼主:
现在从9998或是9997开始计时.

楼主:
随机数倒计时

网友A:
我是新手,别的没看明白,没看到楼主对sec赋值,不知道是不是赋值的问题?另外
LEDBuf[0]=sec/1000   LEDBuf[1]=sec%1000/100
LEDBuf[2]=sec%100/10   LEDBuf[3]=sec%100
这样取数会不会更好一点儿
新手有说错不要见怪

网友B:
初始化时TR1=0,SEC=9999;按键后才TR1=1;就可以了

网友A:
viod servic_init(void)
{
  sec=9999;
     while(1)
     {
        取数
      }
}
应该这样吧,中断时时的在减sec值。我今天遇到了相同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viod servic_init(void)
{
  sec=9999;

这个可能不太对,你可已在调用Service_int()之前加上sec=9999;

网友C:
While(1)
{
        While(1)
        {
                While(1)
                {
                        //这写法令人极度不适
                }
        }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但是规范写法就这样

网友F:
这么多while(1),你确定代码不会陷死在里边,出不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但是规范写法就这样

不!
While(1)是无条件循环。没有退出的条件,如果代码中没有相应的处理,很容易死在里边的。

网友F:
这代码似乎不大对,main()中没有大循环,却在键扫中加入while(1)。看成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别的没看明白,没看到楼主对sec赋值,不知道是不是赋值的问题?另外
LEDBuf[0]=sec/1000   LEDB ...

没事,这本来就是交流,取长补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od servic_init(void)
{
  sec=9999;

,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