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编译问题Error: Device not found

楼主(2022-07-16):
编译时出现这个画面,是不是缺少这两个文件?怎么添加进去?谢谢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Error: Device not found

网友A:
问提供代码的人要pack包。

网友B:
工程Target配置里的Device选择AT89C51、52试试

网友C:
你下载的项目,选择的芯片是  STC12的单片机,但是你的 KEIL 没有安装 STC12 的库。 所以,要么,你去百度stcmccu官网 下载 STC-ISP 然后安装 STC 库,要么你进入设置,选择你KEIL 有的单片机,比如 AT89C51 等等。

网友D:
你这个要在KEIL里面加一个stc12的库,可以去KEIL的官网里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