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简单单加热焊台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07-17):
因为要求不高 刚好需要的芯片有库存   做了个简单的加热焊台   也可以加热金属的水杯什么的
设定温度最大280摄氏度,最小10度,可以在程序中修改,   程序很简单没有注释,

12v供电  线尽量粗一点  我用的2.5平方的  开关电源200w以上吧

示意图

示意图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1059200L

uint MAX6675_Temper;

unsigned char EC11_Dir = 0;//方向标志
unsigned char TestValue = 0;
sbit PIN_EC11_A = P1^6;
sbit PIN_EC11_B = P1^4;

sbit PIN_EC11_c = P1^5;
sbit PIN_EC11_key = P1^7;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sbit sh=P3^0;
sbit st=P3^1;
sbit oe=P3^2;
sbit ds=P3^3;

sbit MAX6675_CS  = P3^5;
sbit MAX6675_CLK = P3^6;
sbit MAX6675_DAT = P3^4;

sbit jiare = P3^7;

sbit beep = P0^1;

bit wdbg;//设定温度变更标志位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80};

uint num;
uint shedingwd,sdjs;
uint shijiwd;

void Delay2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2;
        while (--i);
}

void Delay2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2;
        j = 128;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1;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1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st=0;
        sh=0;
        for(i=0;i<8;i++)
        {
                ds=Data&0x80;
                Data=Data<<1;
                sh=1;
                sh=0;
        }
        st=1;
        st=0;
}

uint MAX6675_ReadDat()
{
  uint d;
        uchar i;

  MAX6675_CS=0;
        MAX6675_CLK=0;

        Delay2us();
  for(i=0;i<16;i++)
  {
                d<<=1;
                Delay2us();
    MAX6675_CLK=1;
                if(MAX6675_DAT)
     d++;
                 Delay2us();
                 MAX6675_CLK=0;
  }
  MAX6675_CS=1;
  return d;
}

void MAX6675_ReadTemper()
{
  uint d;

  d=MAX6675_ReadDat();//读取MAX6675当前的温度值
  MAX6675_Temper=((d>>3)&0x0fff)*0.25;
}

void display(void);

void _ec11_drives(void);

uint a,b;
void delay(uchar t)                  // 延时函数
{
        u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0;t1<t;t1++)
        {
                for(t2=0;t2<b;t2++);
        }

}

uint sd;
void beep2()
{
        b=11;
        for(a=0;a<300;a++)
        {
        beep=~beep;
                delay(1);
        }
}

        /***************************************/
        /***************************************/
        /***************************************/
void main()
{

                b=25;
        for(a=0;a<600;a++)
        {
        beep=~beep;
                delay(1);
        }

                b=20;
        for(a=0;a<850;a++)
        {
        beep=~beep;
                delay(1);
        }

        b=15;
        for(a=0;a<1000;a++)
        {
        beep=~beep;
                delay(1);
        }

        beep=1;
        Timer0Init();
        Timer1Init();
        EA=1;
        ET0=1;

        oe=0;

        shedingwd=20;

        jiare=1;

        PIN_EC11_c = 0;
        sd=shedingwd;
        while(1)
        {

                if(wdbg==1)
                {
                        ET1=1;
                        num=shedingwd;
                }
                else
                {
                        num= MAX6675_Temper;
                }

                if(MAX6675_Temper+2<shedingwd)
                        jiare=0;
                else
                        jiare=1;

                display();

                if(!PIN_EC11_key)
                shedingwd=100;

                if(shedingwd>=280)
                        shedingwd=280;
                if(shedingwd<=10)
                        shedingwd=10;

                if(sd!=shedingwd)
                {beep2();
                        sd=shedingwd;
                        beep=1;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uint i;
        TL0 = 0x91;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_ec11_drives();

        i++;
        if(i==5000)
        {i=0;
                MAX6675_ReadTemper();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uint j,k;
        TL1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if(k++>1000)
        {
        k=0;
                sdjs++;
                j++;

        }

        if(j<3)
                oe=1;
        else
                oe=0;
        if(j>5)
                j=0;

        if(sdjs>30)
        {
        sdjs=0;
                ET1=0;
                wdbg=0;
                oe=0;
        }

}

void display(void)
{
        HC595SendData(table[num%10]);
        P2_3=0;
        Delay2ms();
        P2_3=1;

        HC595SendData(table[num%100/10]);
        P2_2=0;
        Delay2ms();
        P2_2=1;
        HC595SendData(table[num%1000/100]);
        P2_1=0;
        Delay2ms();
        P2_1=1;
        HC595SendData(table[num/1000]);
        P2_0=0;
        Delay2ms();
        P2_0=1;

}

void _ec11_drives(void)//中断10us中调用
{

        static unsigned char CheckCnt,EC11Status=0;

        if(PIN_EC11_A)
        {

                if(++CheckCnt > 10)//在中断中调用 值为2即可,快速扫描,适当加长可提高防抖效果。
                {
                        CheckCnt = 12;
                        if(EC11Status==0)
                        {
                                if(PIN_EC11_B)
                                {
                                        EC11_Dir = 0x55;
                                        shedingwd-=5;
                                }
                        }
                        EC11Status =1;
                }
        }
        else
        {
                wdbg=1;sdjs=0;
                if(CheckCnt)
                {
                        CheckCnt--;
                }
                else
                {
                        if(EC11Status)
                        {
                                EC11Status=0;
                                if(PIN_EC11_B)
                                {
                                        EC11_Dir = 0xaa;
                                        shedingwd+=5;
                                }
                        }
                }
        }
}

网友A:
最小10度,室温多少度? 还带制冷的吗?

网友B:
12V供电的是什么加热板?

网友C:
如果能有300度的PTC就好了,感觉现在的270拆LED温度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10度,室温多少度? 还带制冷的吗?

额  没这个功能  只能加热不能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有300度的PTC就好了,感觉现在的270拆LED温度有点低。

实测 如果电源功率够的话  温度上升的蛮快的  ,
其实大佬说 最好加热板最大温度不宜超 260度    不然丝印层容易脱落,铜皮氧化造成加热不均匀,断路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供电的是什么加热板?

希尔伯特走线   开源平台 搜下
根据自己需要修改下   功率越大 加热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有300度的PTC就好了,感觉现在的270拆LED温度有点低。

实测  这片加热板 不要控制板直接接12v电源 温度在260度不会上升了  环境.电源功率,质量 等影响可能达不到,稍微提高电压可以使温度上升,但板子寿命会降低,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