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按一下亮,再按一下灭的单片机程序,大家写过么?

楼主:
参考图片。

网友A(2022-07-17):
这样电路无法实现,当低电平时点亮则再无法检测按键操作,高电平时是可以检测按键按下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电路无法实现,当低电平时点亮则再无法检测按键操作,高电平时是可以检测按键按下操作。

编程实现呀,如果纯硬件的话,还要单片机作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程实现呀,如果纯硬件的话,还要单片机作甚。。

单片机是可以编程,但是还是得符合单片机的工作要求啊,沙发都告诉你不行了还争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是可以编程,但是还是得符合单片机的工作要求啊,沙发都告诉你不行了还争辩

人家项目已经量产了,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案。。

网友D:
扔掉单片机,按钮改成自锁按钮!

网友E:
编程完全可以实现,要加限流电阻,每间隔10mS置端口高电平检测按键,有键按下改变状态,无按键恢复状态。就是在发光管关闭的瞬间检测按键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扔掉单片机,按钮改成自锁按钮!

项目要具有可扩展需求,比如再加个闪烁状态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编程完全可以实现,要加限流电阻,每间隔10mS置端口高电平检测按键,有键按下改变状态,无按键恢复状态。就 ...

还要用内部Timer?

网友F:
这个电路只能实现按下亮,抬起灭。要实现按一下亮再按一下灭,无法实现。除非你的LED和按键分开用不同的IO口。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扔掉单片机,按钮改成自锁按钮!

这个才是正解,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人家项目已经量产了,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案。。

沙发说得没错。一个IO口复用于LED和按键当然可以,但要有硬件条件支持的。楼主这个图是有缺陷的,有损毁IO口的风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沙发说得没错。一个IO口复用于LED和按键当然可以,但要有硬件条件支持的。楼主这个图是有缺陷的,有损毁I ...

Proteus不用过多考虑电气特性,仅考虑逻辑实现即可,就像单片机最小系统一样,都不用外加复位和时钟啥的,直接设置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要用内部Timer?

用不用定时器随意,本身按键就要加防抖,利用防抖延时即可,定时不要求准,太短了没必要,太长了不易检测到按键。实际就是发光管亮时是间断显示,是肉眼看不出来的,在熄灭瞬间检测按键。在逻辑上和电器参数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才是正解,怎么方便怎么来。

见8楼,老板会让你这么干?

网友H:
引用 网友B:
Proteus不用过多考虑电气特性,仅考虑逻辑实现即可,就像单片机最小系统一样,都不用外加复位和时钟啥的 ...

不考虑其它因素,此功能很容易实现。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key=P3^7;

bit LED;

void Delay_ms(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20;j>0;j--);
}

void main()
{
        LED=key;
        while(1)
        {
                key=1;
                if(!key)
                {
                        LED=~LED;
                        while(!key);
                }
                key=LED;
                Delay_ms(1);
        }
}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不考虑其它因素,此功能很容易实现。

判键不能采用阻塞方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判键不能采用阻塞方式。

示例只是给你一个逻辑关系的验证,按键处理方式请自行补课。

网友I:
当LED这时,IO口低电平,你如何检测开关动作?再说你的LED直接接IO口中,会烧掉单片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示例只是给你一个逻辑关系的验证,按键处理方式请自行补课。

阻塞和非阻塞的区别还是很大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当LED这时,IO口低电平,你如何检测开关动作?再说你的LED直接接IO口中,会烧掉单片机的。

Proteus纯属逻辑验证,逻辑通过后,到了电气设计环节时,该加啥就加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oteus纯属逻辑验证,逻辑通过后,到了电气设计环节时,该加啥就加啥。

不是我想杠,画一个电阻这么难吗?自己1楼就直接说了“参考图片”,大家看图的接法说是不行有什么错?(很多初学者还是会忘了要加限流电阻)还说了已经量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想杠,画一个电阻这么难吗?自己1楼就直接说了“参考图片”,大家看图的接法说是不行有什么错?( ...

Proteus实没必要画这个,又不是非要AD制板,那么机械作甚。

网友J:
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就是不断的改变改变这个引脚的输入输出状态  输入时判断引脚状态 输出时实际是脉冲驱动LED  图是一回事 限流电阻是要加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阻塞和非阻塞的区别还是很大滴。。

非阻塞

网友B:
我也想了一种:
while(1)
{
        if(KY)
        {
   delay(1000);
         if(!KY)
   {
    k_flag=1;
                d_Flag++;
                if(d_Flag>2)
                 d_Flag=0;
   }
  }

        if(k_flag)
        {
   k_flag=0;

         switch(d_Flag)
         {
                case 0: D1= 0; break;
                case 1: D1 =1; break;
                case 2: for(i=0;i<6;i++)
                        {
                                                        D1 = !D1;
                                                        delay(20000);
                                                }
                default:break;
         }
  }
}

网友L:
用定时器中断脉冲驱动这个IO口,在高电平期间检测这个端口,如果是低电平,就是按下了按键。每次取反一次输出状态。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编程实现呀,如果纯硬件的话,还要单片机作甚。。

他这个图,输入和输出同一个引脚怎么实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M:
他这个图,输入和输出同一个引脚怎么实现啊

参考26楼。

网友N:
定时检测按键,剩下时间驱动led。分时执行就可以了,利用led的视觉残留效应可以做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编程实现呀,如果纯硬件的话,还要单片机作甚。。

那反问一下,难道提问之前就没在本论坛搜索过有这样的提问和例子?去看看这样例子是哪年的了!
这样电路无法实现,当低电平时点亮则再无法检测按键操作,高电平时是可以检测按键按下操作。这样的抛砖引玉反问看不懂也罢了。

网友O:
电路做些修改,软件再规划一下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基本原则楼上的都 说了,分时运行LED驱动和按键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O:
电路做些修改,软件再规划一下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基本原则楼上的都 说了,分时运行LED驱动和按键检测 ...

我用的不是这种方法。

网友P:
分时驱动的方法可以实现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