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硬件电路设计

楼主(2022-07-17):
51单片机做硬件电路是不是都要带一个51芯片?这样板子的尺寸有点大,还是说有专门处理自己某方面的模块,不如我做个可设定延时继电器,是必须在板子上焊接一个51芯片吗?为什么看别人的时间继电器里没有51芯片?还是说市场上的用的是其他单片机做的?

网友A:
延时开关实现的方法很多,单片机只是其中的一种,而且是比较贵的一种,常用的555延时电路就很简单实用!

网友B:
不一定用51,有些6脚单片机是SOT23-6封装,就是普通贴片三极管大小,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C:
选择单片机或数字IC制作电气装置基本是由成本和功能需求所确定。51芯片是指以51内核制作的MCU,并非只有体积较大的DIP-40封装,有的封装体积很小,如SOP-8封装只有5*5mm。

网友D:
51单片机做硬件电路是不是都要带一个51芯片?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用米煮饭是不是都会有米呢?
延时继电器不一定要有51单片机,只要能有延时功能的电路就可以,电容+三极管,电容+运放,电容+NE555都可以,有的是机械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开关实现的方法很多,单片机只是其中的一种,而且是比较贵的一种,常用的555延时电路就很简单实用!

但555不能实现设定以及数码管显示吧

网友E:
殊途同归,达到目的的方法有很多。仔细深入研究,你会找到很多方法,选一个适合的方案来解决现在的问题。

网友F:
鼎盛时代,仅仅就有50家左右的仿PIC16单片机的山寨厂家,他们的OTP单片机只有几毛钱,20年前的价格。51是仅在某国作为教学单片机,学习者众多,按实际销量也不是主流单片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但555不能实现设定以及数码管显示吧

设定通过电位器面板标定,至于显示,你之前并没有要求定时时间显示啊,但是定时时间到达还是有指示灯可以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用51,有些6脚单片机是SOT23-6封装,就是普通贴片三极管大小,价格也很便宜

谢谢,我一直以为都得用C51单片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定通过电位器面板标定,至于显示,你之前并没有要求定时时间显示啊,但是定时时间到达还是有指示灯可以 ...

可能我描述的片面了,谢谢

网友H:
单片机,有很多种,可以用6个脚的,可能用8个脚的,还有14脚 16脚等等,看你需要实现延时用到几个I/O,而选用单片机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单片机或数字IC制作电气装置基本是由成本和功能需求所确定。51芯片是指以51内核制作的MCU,并非只有体 ...

有点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有很多种,可以用6个脚的,可能用8个脚的,还有14脚 16脚等等,看你需要实现延时用到几个I/O,而选 ...

明白了,我一直以为51就是D40封装的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