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下载程序一直失败,这样接线正确吗?

楼主:
反正就是vcc和gnd分别连上,然后tx接rx,rx接tx,然后把usb接头插在电脑上,应该是就可以了的哈?但是一直下载失败
还有就是那个晶振是这样接的吗,有方向区别吗(买的时候晶振没有插上去),是插在那里的吗?,那个晶振的脚很长,要剪短吗(插上去很松啊,怎么固定好呀?)
还有那个10P(针)的地方有用吗?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A(2022-07-17):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VCC和GND应该接在按钮开关旁边的那个4P排针上!

网友B:
哪个10p是留着给AT单片机下载的,也可以与其他模块通信。

网友C:
把电源板上的开关先断开,点击软件下载按键后,再打开板子上的开关。

网友D:
vcc和gnd 接4p(接现在位置不知是否合理)
然后gnd线上接个开关(通电状态)
总开关通电 软件读取端口后
点击 下载
再把gnd线上开关 关闭再打开
试试

网友E:
一,STC的89C52,除了个别例外的,都是是要先点击软件开始下载,然后才打开板子电源。
二,早期的89C52下载软件,里面是有严格区分的,要在选项里选择是89C52还是89C52-RC,有RC后缀的和没有的,不可混淆。
    以前的软件没有那么友好,尤其是几个较早版本的学习板,大量初学者都是中招在这两个方面。

网友F:
接4p那里就可以了,最佳答案只能给最先回复的下载的时候也要先点下载再开电源开关,不过为什么不能接右边呢,那边也是标了gnd,5v的呀?

另外晶振插的方向也没有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接4p那里就可以了,最佳答案只能给最先回复的下载的时候也要先点下载再开电源开关,不过为什么不能接 ...

实物在你手上,只有你自己才最清楚电源走线,你的两图单片机摆放方向相反,还问“为什么不能接右边”,这个右边是哪一图的右边?这不是消磨人吗?
全文研究并结合二图,估计你说的右边就是第一图上所接的靠近电源指示灯的2*3P排针吧(图上实在看不出有标注电源的,只看到一个GND)?如果是的话,你去对走线就知道了,4P的那组排针,电源标的是Vin,它是需要通过电源开关才能和单片机的电源脚相通的,而2*3P的却是和单片机的电源脚直通,并不受电源开关控制,达不到STC单片机的下载需要重新上电的要求,当然下载不会成功。
无源晶振和电阻、无极性电容一样不认方向,引脚长那么一点也不影响,插上去感觉很松是因为插座是圆孔的很正常。

网友H:
注意两点:1、打开文件后,点击下载的时候再给小系统加电。2、少些不成功时,可改变下烧写频率,会增加成功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