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如何在画PCB的时候加入二维码或者图片呢

楼主(2022-07-17):
(无正文)

网友A:
很少用到,不太记得了。印象中好像主要是格式问题,你先看看用AD导入图片它能支持的格式是什么,然后,把图片另存为那种格式的就行。如果你电脑不支持,那好像要下载格式转换的软件。好像很小很简单的。

网友B:
09版本内置有个名为PCBLogoCreator的Script,运行这个可以把位图转为PCB文件,但做成PCB能不能扫码识别就不知道了

网友C:
二维码可能不太好弄吧,在AD中都是以线条的形式存在的,估计要尺寸大点才行
简单的方法就是按楼上的,用Script,也就是脚本,可以在网上下载对应的脚本,使用教程也很多
要是会AutoCAD的话,也可以在CAD中用线条把图片描出来,再导入PCB中,这个方法比用脚本麻烦点

网友D:
都是以丝印的方式加的,先把图片转成线条,再导入就可以了,网上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