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 Err指示灯亮常或闪?

楼主(2022-07-17):
铝剂压机偶尔出现pLC故障指示灯闪或常亮,开始关机重新启动能回复正常,如此使用几个月后重启也回复不正常了,有工人在拍pLC后重新启动又回复正常,这样又使用一断时间,现在是如此回复正常后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连正常班8小时也使用不了,

网友A:
接上编程电缆,用软件的诊断功能看看报的是什么错误。对应去解决。

网友B:
PLC 插排的接口处 腐蚀虚接 用酒精除锈

网友C:
你这种情况,大概率是IO接口出问题了,你看看是不是生锈或者是虚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