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搜索目标时,如何让目标网络显示的区域更广?

楼主(2022-07-17):
Altium Designer软件 如图,我要搜索一个网络,不管是按CTR+F搜索网络目标,还是通过上下页箭头去搜索切换,显示出来的永远是网络的局部区域。如何才能让其显示的区域更广呢?这样很不方便,原理图页数太多,网络分布到各个模块,每次都要把这个弹窗关掉,然后再来看到底在哪里。

网友A:
把原理图所有页放到一个PCB工程中,编译一下,鼠标在电气连接线上停留的时候,就会自动显示全部网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理图所有页放到一个PCB工程中,编译一下,鼠标在电气连接线上停留的时候,就会自动显示全部网络了

我问的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的不是这个问题。

不是这个功能吗?如下图,我鼠标放5V连接线上,就会显示有5V网络的每一页,再鼠标放哪一页,就会有个高亮的显示出来。你不是只能看局部吗,这个能看全部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