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如何检测电流?求思路

楼主(2022-07-18):
用运放做了低端电流采集,PWM频率10K,采集出的MV电压算不出比例,本来是101倍的放大电路,如果不用PWM就很正常,用PWM后就没有线性度了,求个思路

网友A:
这个要同步检测吧,就是PWM脉冲幅度稳定后再检测其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同步检测吧,就是PWM脉冲幅度稳定后再检测其电压(电流)。

感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