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吸接口电路是否合理

楼主:
目前在用磁吸接口做电池充电输入类似于图片

但是磁吸口不同于typec的输入,只有VIN和GND
目前有两个疑惑
一个是需要设计反接吗,不知道手环那种充电头有设计反接吗,虽然有磁铁防止他反接,但是万一有人就是硬怼?

二是有一个充电插入检测的IO口检测高低电平,如原理图左,不知道需不需要因为频繁插拔设计TVS防止瞬态反向电压,一个用来保护IO口一个用来保护输入电路
初次设计,希望能尽量做的优秀,希望各位能不啬赐教

网友A(2022-07-19):
像这种,一般可以选择用MOS管进行防接反
ESD和浪涌肯定是要的,毕竟你这是产品,DIY的东西,压根就不需要
但产品就不一样了,不做防静电和浪涌,就感觉你这个设计有失水准
如果是出口,估计检测都过不了

网友B:
一般都是圆形的,参考网上卖的现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一般可以选择用MOS管进行防接反
ESD和浪涌肯定是要的,毕竟你这是产品,DIY的东西,压根就不需要
但 ...

感谢 为了ESD加的这个TVS,浪涌的话我看解决方案之一也是加TVS?不知道对不对
防反接电路我去学习一下,谢谢大佬
(直接百度搜解决esd和浪涌可以吗?)

网友D:
防反接也可以用三脚接法
GND
VIN
GND
正反插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 为了ESD加的这个TVS,浪涌的话我看解决方案之一也是加TVS?不知道对不对
防反接电路我去学习一下, ...

不知道
原理上是差不多的,而很多防静电电路实际就是一个TVS完事,我们给客户的说法就是能防静电又能防浪涌
但静电没实际测试过,只有理论知识而已
接了一个TVS之后,电路实际上就变相的有了"防接反"的功能了
大多的充电电源都有短路保护功能,电源接反就是通过这个二极管短路了,电源就不会有输出了
当然,也有输出电流大的,直接就冒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防反接也可以用三脚接法
GND
VIN

但这个是USB的直流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原理上是差不多的,而很多防静电电路实际就是一个TVS完事,我们给客户的说法就是能防静电又能防浪 ...

大佬的意思是其实一个TVS就能解决这三个问题是嘛

网友E:
用圆形的磁吸口或者3触点磁吸口 中间是地 就不会反 如果生产 换一种结构的插头不是比弄电路简单多了 电路防反接怎么弄都会有压降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的意思是其实一个TVS就能解决这三个问题是嘛

一个TVS只能是可以防静电和浪涌
防接反只是间接的,这万一USB输出电流大的话,TVS就会冒烟,虽然并不是每次都会冒烟,但作为一个产品,这肯定是有安全隐患的
如果作为产品,你肯定是要根据客户的要求来进行设计的
如果你这里面的只是一个类似于TP4054这种小电流的线性充电IC,那就直接串联的SS24肖特基管就行了,0.2V的压降对于充电不影响,没有规定非得要用5.0V来充电的呀
如果用MOS管的话,成本肯定是要高的,DIY就无所谓,批量的话,几分钱都是很敏感的
网友的意见只作为参考,你自己要知道变通的嘛,最终决定还是要你结合实际情况来的

网友F:
完美的设计确实值得追求。可是,成本摆在那里。工作后你会发现,设计得改改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TVS只能是可以防静电和浪涌
防接反只是间接的,这万一USB输出电流大的话,TVS就会冒烟,虽然并不是每次 ...

明白,我已经交给结构让他们考虑防反接了
因为是串联电池充电,功率有8w多,感觉用二极管并不合适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完美的设计确实值得追求。可是,成本摆在那里。工作后你会发现,设计得改改改。。。。。。。

是这样的这就是折磨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明白,我已经交给结构让他们考虑防反接了
因为是串联电池充电,功率有8w多,感觉用二极管并不合适 ...

8W功率,如果是5V的话,电流就是2A以下,在二极管上面的功耗就是0.4W以下
我个人感觉是可以的,实际中也用过,温度有点高而已,二极管焊盘走线加大就行
如果手头上有温度计,做一个对应充电电流和温度的表,给人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这之前做过一个电车的车灯,1.5A充电,用的就是SS24二极管串联方案

网友G:
电压这么低还是别搞什么防接反电路了,能耗损失太大。防止接反在接插件那里下手不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电压这么低还是别搞什么防接反电路了,能耗损失太大。防止接反在接插件那里下手不香吗?

是的是的,大家都是这么说的,正有此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W功率,如果是5V的话,电流就是2A以下,在二极管上面的功耗就是0.4W以下
我个人感觉是可以的,实际中也用过 ...

好的~不过还是准备把心思放在防浪涌和静电上了。防反接让结构去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不过还是准备把心思放在防浪涌和静电上了。防反接让结构去做

那就没什么好整的了,就按照你最初的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什么好整的了,就按照你最初的电路就可以了

明白了,那太好了~顺带想问一下大佬,像SPI的MOSI或者是AD的输入线。如果逼不得已要走长或者走过孔绕一下,需要在输入的引脚旁加个电容滤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那太好了~顺带想问一下大佬,像SPI的MOSI或者是AD的输入线。如果逼不得已要走长或者走过孔绕一下 ...

时钟,数字信号的,基本不需要
只是电平检测,那就不需要的比如你这个,如果PC15只是作为一个检测USB是否插入,用来进行充电方面的操作而已,那就不需要,因为最终它肯定会是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什么干扰什么的不重要的,你要的只是一个电平信号而已
如果是ADC的话,那就要的,比如你这个还要测量USB电压的话,那肯定是要先经过一个电容滤波的,102到104都可以,但我一般是选104,因为电路用104比较多,物料好整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时钟,数字信号的,基本不需要
只是电平检测,那就不需要的比如你这个,如果PC15只是作为一个检测USB是否插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