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8255A实现LCD12864与矩阵按键 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22-07-18):
大家好,还是那个朦胧的我,最近学习了8255A的运用,尝试与LCD12864连接起来,求各位大佬看看,求指点

#include <main.H>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Clear();
while(1)
{
BUTT_4X4_Dat();
}
}

#ifndef __lcd12864_H__
#define __lcd12864_H__

#include <8255A.h>

#define LCD_RS_0 0x08
#define LCD_RS_1 0x09

#define LCD_EN_0 0x0a
#define LCD_EN_1 0x0b

#define LCD_CS1_0 0x0c
#define LCD_CS1_1 0x0d

#define LCD_CS2_0 0x0e
#define LCD_CS2_1 0x0f

extern void LCD_Init();
extern void LCD_Clear();
extern void LCD_Write_hz(uchar x,uchar y,uchar *hz,uchar dat);

#endif

#ifndef __8255A_H__
#define __8255A_H__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A XBYTE[0xfcff]
#define PB XBYTE[0xfdff]
#define PC XBYTE[0xfeff]
#define COM XBYTE[0xffff]

#endif

#include <BUTT.h>

uchar key,key_Dat;

void BUTT_4X4_Dat()
{
uchar a;

        key=60;
        key_Dat=60;

        P1=0x0f;

        if(P1!=0x0f)
        {
         _nop_();
                if(P1!=0x0f)
                {
                 switch(P1)
                 {
                         case 0x0e:key=0;break;
                         case 0x0d:key=1;break;
                         case 0x0b:key=2;break;
                         case 0x07:key=3;break;
                 }
                 P1=0xf0;
                 switch(P1)
                 {
                         case 0xe0:key=key;break;
                         case 0xd0:key=key+4;break;
                         case 0xb0:key=key+8;break;
                         case 0x70:key=key+12;break;
                 }
                 while((a < 250) && (P1!=0xf0))
                 {
                   _nop_();
                         a++;
                 }
                }
        }
}

#include <lcd12864.h>

void LCD_Write(bit Way,uchar dat)
{
if(Way == 1) COM=LCD_RS_1; else COM=LCD_RS_0;
        PA=dat;
        _nop_();
        COM=LCD_EN_0;
        _nop_();
        COM=LCD_EN_1;
}

void LCD_Init()
{
        COM=LCD_RS_1;
        COM=LCD_EN_1;
         COM=LCD_CS1_1;
        COM=LCD_CS2_1;
        LCD_Write(0,0x3f);
        LCD_Write(0,0xc0);
        LCD_Write(0,0xb8);
        LCD_Write(0,0x40);
}

void LCD_Clear()
{
uchar i,j;
                COM=LCD_CS1_1;
        COM=LCD_CS2_1;
        for(i=0;i<8;i++)
        {
         LCD_Write(0,0xb8+i);

                for(j=0;j<64;j++)
                {
                 LCD_Write(0,0x40+j);
                        LCD_Write(1,0x00);
                }
        }
}

void LCD_X_Y(uchar x,uchar y)
{
if(x > 7) x = 7;
if(y > 127) y = 127;

        if(y<64)
        {
                COM=LCD_CS1_1;
        COM=LCD_CS2_0;
                LCD_Write(0,0xb8+y);
        }
        else
        {
         COM=LCD_CS1_0;
        COM=LCD_CS2_1;
                y&=0xef;
                LCD_Write(0,0xb8+y);
        }
        LCD_Write(0,0x40+x);
}

void LCD_Write_hz(uchar x,uchar y,uchar *hz,uchar dat)
{
uchar i;

        LCD_X_Y(x,y);
        for(i=0;i<16;i++)
  LCD_Write(1,dat[hz+16+i]);

                LCD_X_Y(x+1,y);
        for(i=0;i<16;i++)
  LCD_Write(1,dat[hz+16+8+i]);
}

网友A:
是求表扬还是解疑问 ? 如果是前者,赏你一个小红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求表扬还是解疑问 ? 如果是前者,赏你一个小红花

哈哈哈,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

网友B(2022-08-31):
怎不加注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