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单片机的DHT11温湿度检测代码 串口显示

楼主(2022-07-19):
用STM32做的温湿度简单尝试,将数据通过串口在上位机上显示

#include "dht11.h"

//DHT11初始化
//返回0:初始化成功,1:失败

u8 DHT1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ENABLE);

        GPIO_InitStucture.GPIO_Pin=GPIO_Pin_11;
        GPIO_InitSt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ucture);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1);

        DHT11_Rst();
        return DHT11_Check();

}
//DHT11复位
void DHT11_Rst()
{
        DHT11_IO_OUT(); //设置OUTPUT
        DHT11_DQ_OUT=0; //拉低DQ
        delay_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OUT=1;        //DQ=1
        delay_us(2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
{
        u8 retry=0;
        DHT11_IO_IN();        //设置INPUT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DHT11拉低40~5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DHT11拉低再拉高40~50us
        {
                retry++;
                delay_ms(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
{
        u8  retry;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12~14us开始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为高电平 26~28us表示0,116~118us表示1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等待40us
        if(DHT11_DQ_IN)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1: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1)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接收到的40位数据buf[0],buf[1],buf[2],buf[3],分别表示湿度高8位,低8位,温度高8位,低8位,buf[4]表示校验位
                {
                        *hum1=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DHT11输出模式配置
void DHT11_IO_OU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

//DHT11输入模式配置
void DHT11_IO_I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

  1. #include "delay.h"
  2. #include "sys.h"
  3. #include "oled.h"
  4. #include "dht11.h"

void LED_GPIO_Init(void)//GPIO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

int main(void)
{
        u16 miao;
        u8 temperature;
        u8 humidity;

        delay_init();//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设置NVIC中断分组为2:2位抢占优先级,2位相应优先级,
        OLED_Init();

        DHT11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DHT11",8);
        OLED_ShowCHinese(8,0,0);
        OLED_ShowCHinese(16,0,1);
        OLED_ShowString(0,2,"Temp:           C",16);
        OLED_ShowString(0,4,"Humi:    %",16);
        while(1)
        {

                printf("温度为:%d\n",temperature);

//                if(miao>=4)
//                {
//                                PBout(0)=!PBout(0);//LED闪烁
//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读取温湿度
//                                OLED_ShowNum(0,0,temperature,8,8);//显示温度
//                                OLED_ShowNum(0,2,humidity,16,16);//显示湿度
//                                miao=0;
//
//                }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