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检测充电问题请教下

楼主:
想要实现的功能同步检测和输出,检测到充电3次高电平,IO口开启输出高电平等待200ms关闭输出,充电工作原理必须开关一次,才能继续循环充电,太菜了没写出来,退而求其次写了一个 检测3次 定时器定时3s开启IO口输出,输出的时候定时200ms就关闭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IO输出高电平有时会出现2次波形如图,想要解决这个高电平2次问题,单片机代码不知道怎么去优化没思路了
void main(void)
  {
  cd_tice=0;
  CH_flag=0;

   while(1)
    {
  //--------------------------充电----------------------------
     if(CH)  //IO中断检测
      {
          if(time_500ms_ok)
         {
            time_500ms_ok=0;
            cd_tice++;
         }
        AD_OPEN=1;
     }

                if(time_10ms_ok)   //10ms定时器中断 置1
                {
      time_10ms_ok=0;
    if(tmb_CD)   // 充电开关入口
    {
       if(time_200ms_ok) //定时器中断200ms进入一次 IO口关
        {
         time_200ms_ok=0;
         KG=0;     //IO端口 0关闭输出 1开启输出
        }

    if(time_3s_ok)  //定时器中断3s进入一次开
       {
          time_3s_ok=0;
          KG=1;
       }

    }
                }
                                if(cd_tice>3)
                                {
   cd_tice=0;
   tmb_CD=0;  //充电开关标志位
   CH_flag=1;   //充电闪灯3下标志位
   KG=0;

                                }

               if(time_4s_ok)  //定时器中断 4S进一次  无线充开关标志位
               {
   time_4s_ok=0;
                                        if(CH_flag)
                    {
   CH_flag=0;   //闪灯3下标志位
   tmb_CD=!tmb_CD;  //取反充电开关标志位
                    }
                    else
                    {
   tmb_CD=0;  //关闭充电开关标志位
   KG=0;

                    }

               }
     }
   }

充电检测IO口高电平

充电检测IO口高电平

IO口输出波形

IO口输出波形

网友A(2022-07-19):
代码不全
单看你提供的代码
KG在三秒内只会出现一次高电平
怀疑time_3s_ok被重复置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全
单看你提供的代码
KG在三秒内只会出现一次高电平

time_3s_ok置1 只有在定时器中断到时间后才置1 其余代码都是配置 设置不影响 目前功能就是写了我上面发的这些,我把定时器中断的代码也发出来
/*-------------------------------------------------
*  函数名:interrupt ISR
*        功能:  中断处理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PIC_HI-TECH使用
{

                if(EPIF0 & 0x28)
                {

                         EPIF0 |= 0xFF;                           //写1清中断0响应标志位

                }

          //定时器4的中断处理**********************
        if(T4UIE && T4UIF)                        //500HZ   2ms
        {
                T4UIF = 1;                            //写1清零标志位
                        time_10ms++;
            if(time_10ms>=5)//2*5
            {
                time_10ms=0;
                time_10ms_ok=1;

            }
                        if(time1++>58)  //100ms
                        {
                                time1=0;
                                time_500ms++;
                time_200ms++;
                                time_3s++;
                                time_1s++;
                time_100ms_ok=1;

                        }
                                if(time_200ms==3)
                                {
                                        time_200ms=0;
                                        time_200ms_ok=1;
                                }
                                if(time_3s>48)  //3s
                                {
                                        time_3s=0;
                                        time_3s_ok=1;
                                }

                        if(time_500ms>4) // 500ms
                        {
                                time_500ms=0;
                                time_500ms_ok=1;
                        }

                        if(time_1s>10)  //1000ms=1s
                        {
                                time_1s=0;
                                time_1s_ok=1;
                time_5s++;
                time_4s++;
                if(time_4s>5)
                {
                    time_4s=0;
                    time_4s_ok=1;
                }
                if(time_5s>6)
                {
                    time_5s=0;
                    time_5s_ok=1;
                }
                                if(time_1min++>60)  //1min
                                {
                                        time_1min=0;
                                        if(time_5min++>6)  //5min
                                        {
                                                time_5min=0;
                                                time_5min_ok=1;
                                        }
                                }
                        }
    }

}

网友C:
其实这个是可以很简单的去实现的,你这个搞得看起来好恐怖方便的话,把硬件电路上传一下,把涉及商业机密抹去就行如果是直接检测充电电源的话,中断是一定会有抖动的
那么,中断被触发之后,只作清除标志位和置位一个触发标志位,用来告诉主程序:充电线插入或者拔出了,并清除定时器控制的某个变量

主函数再通过定时器变量和触发标志位来进行操作
这是我一个8051的充电检测,只有高电平充电检测,没有拔出检测,但原理是差不多的,你参考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是要检测插入和拔出,就增加对应的检测就可以了

KEY为中断端口
void main(void)
{
        Mcu_Rst();                                                        //单片机初始化
while(1)
        {
                if(key_press&&(key_10ms>=30)&&KEY)key_disp();        //处理
                //key_press中断触发标志位,只在key_disp();函数中清除
        }
}

//───────────────────────────────────────────────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
        key_press=1;                          //中断触发
        key_10ms=0x00;                //每次进入中断都清除定时器变量,这样定时器就会在抖动之后才开始计时,从最后一次退出中断开始计时
        IE0=0;//清除中断标志位
}
//────────────────────────────────────────────────
void key_disp()//处理
{
        key_press=0;        //清标志位
}

网友D:
楼上的,用心去评论,非常到位非常牛逼。我很少夸人,不得不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