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能不能指定某行代码改变字体颜色?

楼主(2022-07-19):
Keil字体颜色问题

网友A:
好像不能改变

网友B:
可以设置某个关键字字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某个关键字字的颜色

怎么设置注释关键字颜色

网友C:
D:\Personal\Desktop\无标题

网友C:
这样设置,看看吧

网友D:
指定某行应该是word里功能,编辑器中基本都是指定类型显示不同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