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能够达到最高传输速度是和哪个时间参数相关?

楼主(2022-07-19):
MOS能够达到最高传输速度是和哪个时间参数相关?NMOS管实现双向电平转换,假如用AO3400,可以达到最高的速度或波特率是多少bps?怎么计算?

Rise Time
Fall Time
Turn-On Delay Time
Turn-Off Delay Time
Turn-On Delay Time
Rise Time
Turn-Off Delay Time
Fall Time
Forward Transconductancea
Reverse Recovery Fall Time
Reverse Recovery Rise Time

网友A:
关注元件频率

网友B:
和turn on delay time、turn on rise time 、turn off rise time 、turn off delay time有关

网友B:
取一下变化率的标准值稍微算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如果需要高速,最好还是直接上电平转换芯片好一点

网友C:
影响最大的是Qg参数,越大驱动越难

网友D:
你不会用Qg来算的话,实测一下就行了呗。

你做信号的电平转换,datasheet里面的Td、Tr、Tf这几个参数都不能看,测试条件里面g极驱动电流太大了,你做不到。

楼主:
哪个参数是元件频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turn on delay time、turn on rise time 、turn off rise time 、turn off delay time有关

具体是怎么关联的  清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影响最大的是Qg参数,越大驱动越难

栅极结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高速,最好还是直接上电平转换芯片好一点

价格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用Qg来算的话,实测一下就行了呗。

你做信号的电平转换,datasheet里面的Td、Tr、Tf这几个参数都 ...

那看哪个参数?

网友E:
你这个电路中有SDA,貌似是双向IO,你的电路能实现双向传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中有SDA,貌似是双向IO,你的电路能实现双向传输吗?

可以的

楼主:
电平转换芯片  你们有合适的推荐不?波特率115200

楼主:
没人知道的吗

网友F:
跟输入端的电容和输出端的电容有关系, 结电容的小的频率高。

网友G:
它应该与您在此处列出的几乎所有参数相关。

网友H:
跟 Rise Time、Fall Time、Turn-On Delay Time、Turn-Off Delay Time等都有关。
还跟驱动能力有关,看充放电参数,比如Total Gate Charge 11 nC。

网友I:
是用在I2C上还是UART上,查一下协议标准,最大上升下降时间:
比如,I2C标准模式最大上升/下降时间1000/300ns,快速模式300/300ns
然后量一下这个电路的波形,超过标准了,就可能出问题
要说看规格书,就看Qg,值越小,速度越快,其他几个时间参数其实是个理想值,一般使用达不到的
总结起来,还是得示波器实测,规格书的参数计算不出来
当然,你这个上拉电阻10K可能大了些,可以换成4.7K或2.2K

网友J:
开关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