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单片机使用前都需要烧录引导程序吗?

楼主(2022-07-19):
(无正文)

网友A:
有的是,有的不是。没有烧录的,必须用编程器下载;烧录好了的,可以通过串口\USB等直接下载用户程序。

网友B:
当然不是,很大一部分单片机是没有IAP功能的。所以也就与引导程序绝缘了。

网友C:
不一定,有些是.

网友D:
首先你得搞清楚这个引导程序是什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用到这个引导程序。本质上来说单片机正常开发的时候是不需要任何这种引导程序的,直接就可以下载调试。但是有些设备为了后期的sd卡升级、适配上位机(Arduino系列)等等才根据这些做了一个引导的BootLoader程序,没有这个引导程序并不影响单片机的开发,只是一些特殊的功能不好实现而已。像arduino如果办卡如果不烧录这个引导的话,arduino ide这个软件是通讯不上板子的,因为boot里面做了通讯协议

网友E:
未必。
但凡绝对一定有特例,没有只是暂时没找到

网友F:
项目需求要求有bootloader就要烧录,没有要求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干什么?

网友G:
还可以通过串口自动在线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