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C#文件在win10系统报未找到实例对象?

楼主(2022-07-19):
(无正文)

网友A:
描述的也太少了吧,可能没有实例化,也可能缺少组件的

网友A:
描述的也太少了吧,可能编程代码没有实例化,new出了没?也可能缺少组件

楼主:
感觉是串口检测的问题导致,我改成project1的模式,串口可以找到了,但是打开串口又出错了

网友B:
在Win10系统下运行良好。

网友C:
末找到通常是路径问题,系统软件对应不上。简单讲就是切换系统后软件已不存在之前的路径记录所以会给出这样的提示,给出确定的路径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末找到通常是路径问题,系统软件对应不上。简单讲就是切换系统后软件已不存在之前的路径记录所以会给出这样 ...

是在程序里面吗?还是项目工程方案配置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Win10系统下运行良好。

project工程吗?我的无法扫描串口,project1能扫描,但是无法打开串口,请问这跟软件版本号有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ject工程吗?我的无法扫描串口,project1能扫描,但是无法打开串口,请问这跟软件版本号有关系吗?

我无法复现你的故障。

建议你在VMWare里面装一个干净的Win7~Win10系统,把虚拟机COM口映射到真实COM口。然后在里面运行看看能不能复现,如果不能复现故障那就是你现在使用的Win10系统有问题,如果能复现才是软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无法复现你的故障。

建议你在VMWare里面装一个干净的Win7~Win10系统,把虚拟机COM口映射到真实COM口 ...

我映射了一个win7系统,串口是可以了,但是合成文件又有问题了

网友D:
功能需求有一定的复杂性了。看您的代码,开发能力还无法达到要求啊。找个中高级水平的开发人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