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能有指示作用但不需要用电的元件

楼主(2022-07-20):
自己想做一点小东西,所以肯定没有量,定作是不可能的,就看有没有现成的东西。

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呢,期望是,可以像LCD一样,显示不耗电只在改变显示状态时耗电
不需要显示很多内容,只要像LED指示灯一样能提供 “亮/不亮”两种状态即可,体积尽可能的小,最好和5MM的LED差不多大
可以像LCD一样,不显示或显示,或者说是变色都可以,只要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即可。

问:有没有可以实现上述功能的,现成的元件?

网友A:
电子墨水屏,不过单买带接口的屏也好几十啊。

网友B:
这新奇,毕竟需要能量守恒啊。显示而不耗电,要怎么的显示效果?类似荧光粉那种?

网友C:
想给什么做指示(信号源:直流电?交流电?开关电源?......)都没说,就知道不耗电!

网友D:
只需电场不需电流的电致发光

网友E:
翻牌式显示器(Split-flap display),你百度一下。除了体积大点,其它与你的要求相符。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F:
不用电,有点太难了吧,就是磁保持继电器也是比较贵的

网友G:
可以,用【墨水屏】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H:
空开上面就有一个小窗口,合上显示红色,跳闸显示蓝色,这种机械的就不会用电

网友I:
取巧办法用最小的液晶屏比如电子表直接上外壳小孔对准

网友I:
另外一种能够实现的就是锡箔静电试验那样的

网友J:
不需要电那就只能是机械结构的了,在改变状态的时候驱动一下。

网友K:
找个媳妇吧 让她帮你指示  不费电 一天只需要三碗饭

网友L:
不要说像LCD,你要说几乎不用电的,那就是LCD了,用一个干电池用三年都不成问题
双色的0402LED就可以指示四种状态,问题是你要做的是什么东西?你供电是什么?
有时候可以是两个月或者半年充电一次的充电电池,也可以达到伪"不耗电"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一种能够实现的就是锡箔静电试验那样的

这种有成品么?体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取巧办法用最小的液晶屏比如电子表直接上外壳小孔对准

你说的这个方法我考虑过,发现世面上能找到最小的液晶屏大约就是电子表显示屏了,觉得体积还是大了点。而我实际需要用到的只是其中一个点的显示,或不显示这个功能,所以想问问有没有类似这种一个点的"迷你"液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要说像LCD,你要说几乎不用电的,那就是LCD了,用一个干电池用三年都不成问题
双色的0402LED就可以指示四种 ...

简单来说,我就是想找个超迷你的LCD,迷你到只有1个点的LCD,但是,发现世面上能找到最小的液晶屏大约就是电子表显示屏了,觉得体积还是大了点。而我实际需要用到的只是其中一个点的(显示,或不显示)这个功能,所以想问问有没有类似这种一个点的"迷你"液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要说像LCD,你要说几乎不用电的,那就是LCD了,用一个干电池用三年都不成问题
双色的0402LED就可以指示四种 ...

供电用的是干电池,工作时间一般几秒,休眠可能好几天,主要是有若干按键,功能复用,现在是根据一个LED的亮灭,确定按键按下的用途,但是LED比较耗电,所以休眠必须关LED,现在的做法是先按任意键唤醒,然后判断LED亮灭再确定按什么键操作,感觉,这样操作不友好,希望有一个能在休眠状态,就只到模式的指示原件,来替代必须唤醒后才工作的LED指示灯,这样按键唤醒后,就直接根据按键执行指令即可了,这就是我原原本本的意图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供电用的是干电池,工作时间一般几秒,休眠可能好几天,主要是有若干按键,功能复用,现在是根据一个LED ...

SMD led 在几十uA的时候也可以点亮
但亮度不知合不合符你的要求

网友L:
引用 楼主:
供电用的是干电池,工作时间一般几秒,休眠可能好几天,主要是有若干按键,功能复用,现在是根据一个LED ...

你要做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N:
太有了。如墨水屏,可以像LCD一样,显示不耗电,文字图片都可以搞,只在改变显示内容时耗电。
常见超市里的电子价签一般都是用这个,彩色黑白都有(放视频的不是这个东东)。
这个大小啥的丰俭由人,需要体积超小什么的都可以定制。
------
提供 “亮/不亮”两种状态即可体积尽可能的小,还可以两个或双向电磁通电动一下加自锁装置平时不耗电

网友O:
石英钟机芯有个步进电机,给1/16秒1.5V脉冲转180度,然后给电压相反同样的脉冲再转180,然后在转子上面贴个颜色盘不就行了吗?

网友P:
想得太绝就有点为难自己了,不如变通一下,用太阳能电池怎样?小功率的也不贵,其它知识都是现成的

网友Q:
没电还保持状态??能想到只有通过电磁改变某个机械状态

网友R:
引用 网友O:
石英钟机芯有个步进电机,给1/16秒1.5V脉冲转180度,然后给电压相反同样的脉冲再转180,然后在转子上面贴个 ...

好办法,就是体积大了点

网友S(2024-04-29):
这种材料的确存在,用于消防通道指示箭头,市场销售此产品。

网友T:
不用电,就要用机械结构驱动的显示元件。比如水表上用的数字转盘

网友U:
没明白楼主说的啥意思

网友V:
磁保持继电器,或者小马达带着个箭头,指向不同方向

网友W:
荧光粉显示不耗电,怎么控制要你想办法。

网友X:
第一时间想到是墨水屏!
不行就磁保持继电器那种原理,带动个塑料红色指示小片,这个一动作,就不耗电了!

网友Y:
其实LED不亮也是一种指示,比如正常不亮,有问题才亮,这样就不耗电了

网友Z(2024-06-08):
可以参考水表, 燃气表的数码指示, 用水,用气就指示用了多少起到了指示作用, 全过程不用通电.

网友AA:
FLIP DOT磁力点阵翻转屏专用像素点 ,此显示屏断电后仍然能保持显示。
此元件网上卖的较少,需要自行建模加工,定制线圈和磁铁组装。

网友AB:
机械式指示器: 压力计:用于测量液体或气体压力的装置,通常通过机械连接将压力转换为可读的指示。 温度计:一些温度计,如双金属温度计,使用两种不同金属的热膨胀系数差异来显示温度。 流量计:如转子流量计,通过流体流动时推动转子旋转来指示流量。 化学指示剂: 这些物质的颜色或物理性质在暴露于特定化学物质或环境条件下会发生变化,从而提供关于环境条件的指示。 例如,pH试纸可以根据溶液的酸碱度改变颜色。 光学指示器: 水平仪:使用气泡水平仪或液体管来指示物体是否水平。 光学测量工具:如刻度尺、游标卡尺等,通过光学元件(如放大镜)增强读数准确性。 物理指示器: 磁性指示器:如指南针,利用地球磁场来指示方向。 风向标:通过风向标头部的自由旋转来指示风向。 生物指示器: 一些生物体或生物过程可以作为环境条件的指示器,如苔藓生长的位置可能指示土壤湿度或空气质量。 机械开关: 虽然它们通常与电路一起使用,但机械开关本身不需要电力来工作。它们可以通过物理接触或运动来打开或关闭电路。 声学指示器: 虽然这通常与声音产生相关,但某些机械式设备(如风铃)可以通过风力或其他物理运动产生声音,从而提供某种形式的指示。

网友AC:
小电机带个颜色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