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来做充电指示灯(4颗灯)

楼主(2022-07-20):
我用单片机ADC检测出来了电池电压,想通过插充电器时检测电池电量并且通过指示灯指示,同时最后一颗灯闪烁,表示正在充电,充满后指示灯不闪烁。放电也会显示指示灯,电量从高到低,通过指示灯来显示。请问这个判断代码该如何写呢?

网友A:
1、将电池正常电压区间从低到高分段,再设一个低和满;
2、用单片机ADC检测出来了电池电压,与上面的比较;
3、满足某条件就触发对应的LED,以你想要的方式点亮。
已知你用单片机ADC检测出来了电池电压,那就用多个 IF 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将电池正常电压区间从低到高分段,再设一个低和满;
2、用单片机ADC检测出来了电池电压,与上面的比较 ...

你好,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在充电时电压处于临界值指示灯不清晰,一会两个灯闪 一会一个灯闪。差不多持续30秒到一分钟的样子。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B:
还不行?
你在另外一个帖子说明白了,我以为搞定了呢可以把你自己的完整代码和硬件电路上传上来看一下,不要截图
我觉得你这是个DIY的东西,可以上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在充电时电压处于临界值指示灯不清晰,一会两个灯闪 一会一个灯闪。差不多持续30 ...

你可以用个延时程序,电压判断过程中,得持续一定时间,状态才转变,这样可以突略掉突然地电压上升和下降引起的状态改变。
各个电压区间对应各个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行?
你在另外一个帖子说明白了,我以为搞定了呢可以把你自己的完整代码和硬件电路上传上来看一下,不要 ...

我已经上传了代码,想了好几天,我觉得这个是最终的,可以实现我的要求。谢谢你们,感谢有你们。

楼主:
/*充电检测****************************************************************************************************/
/**充电
小于3.5V第一颗灯闪,1.21V
大于3.5V到3.7V第一颗亮,第二颗闪  1.21-1.28
3.7V到3.9V第一,二颗灯亮,第三颗闪 1.28-1.35
3.9V到4.15V第一二三灯亮,第4颗闪 1.35-1.43
大于4.15V就全亮表示充满*******P03充电 低插入充电器**************************************************************************************/
void Charge_lamp()
{
        if (P03 == 0)
        {
                if (Flag3000ms)
                {
                        Flag3000ms = 0;
                        if (Adc_celiang() >= 1.470)
                        {
                                chongdian4 = 0;chongdian3 = 0;chongdian2 = 0;chongdian1 = 0;P10 = 1;P11 = 1;P12 = 1;P13 = 1;
                        }
                        else if (Adc_celiang() >= 1.425 && Adc_celiang() <= 1.465) //闪第四颗灯
                        {
                                chongdian4 = 1;chongdian3 = 0;chongdian2 = 0;chongdian1 = 0;;P10 = 1;P11 = 1;P12 = 1;
                        }
                        else if (Adc_celiang()>=1.365 && Adc_celiang()<=1.420)  //闪第三颗灯
                        {
                                chongdian4 = 0;chongdian3 = 1;chongdian2 = 0;chongdian1 = 0;P10 = 1;P11 = 1;P13 = 0;
                        }
                        else if (Adc_celiang()>=1.285 && Adc_celiang()<=1.360)         //闪第二颗灯
                        {
                                chongdian4 = 0;chongdian3 = 0;chongdian2 = 1;chongdian1 = 0;P10 = 1;P12 = 0;P13 = 0;
                        }
                        else if (Adc_celiang() <= 1.280)  //闪第一颗灯
                        {
                                chongdian4 = 0;chongdian3 = 0;chongdian2 = 0;chongdian1 = 1;P11 = 0;P12 = 0;P13 = 0;
                        }
                }
        }

}
//充电闪灯判断
void ChongDSD()
{
        if (P03 == 0)
        {

                if (chongdian4)  //闪第四颗灯
                {
                //        chongdian4 = 0;
                        if (Flag100ms){Flag100ms = 0;P13 = !P13;}
                //        P13 = !P13;
                }
                else if (chongdian3)  //闪第三颗灯
                {
                //        chongdian3 = 0;
                        if (Flag100ms){Flag100ms = 0;P12 = !P12;}
                //        P12 = !P12;
                }
                else if (chongdian2)        //闪第二颗灯
                {
                //        chongdian2 = 0;
                        if (Flag100ms){Flag100ms = 0;P11 = !P11;}
                //        P11 = !P11;
                }
                else if (chongdian1)        //闪第一颗灯
                {
                //        chongdian1 = 0;
                        if (Flag100ms){Flag100ms = 0;P10 = !P10;}
                //        P10 = !P1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