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一般用什么做延时

楼主(2022-07-20):
是用定时器做延时还是直接在主程序里面做延时,都有什么弊端和优点?定时器数量有限,怎么只用一个定时器,完成其他时间的定时,比如100ms  10ms  1000ms,能用一个定时器吗?方法是什么?本人是新手,忘各位大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用一个定时器即可,将定时器设置成标准节拍,如1MS。需要多少定时时间,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同变量获得不同时间

网友C:
100us以下用delay
100us~1ms看情况用delay或定时器
1ms以上用定时器

一个定时器产生不同时间心跳例子
bit Flag10ms = 0;
bit Flag20ms = 0;
bit Flag50ms = 0;
bit Flag100ms = 0;
void 1ms中断函数() interrupt x
{
        static unsigned char SysDiv10ms=0;
        static unsigned char SysDiv20ms=0;
        static unsigned char SysDiv50ms=0;
        static unsigned char SysDiv100ms=0;
        if(++SysDiv10ms>=10)
        {
                SysDiv10ms = 0;
                Flag10ms = 1;//10ms心跳
        }
        if(++SysDiv20ms>=20)
        {
                SysDiv20ms = 0;
                Flag20ms = 1;//20ms心跳
        }
        if(++SysDiv50ms>=50)
        {
                SysDiv50ms = 0;
                Flag50ms = 1;//50ms心跳
        }
        if(++SysDiv100ms>=100)
        {
                SysDiv100ms = 0;
                Flag100ms = 1;//100ms心跳
        }
}
void main()
{
        while(1)
        {
                if(Flag10ms)
                {
                                Flag10ms = 0;
                                //your code
                }
                if(Flag20ms)
                {
                                Flag20ms = 0;
                                //your code
                }
                if(Flag50ms)
                {
                                Flag50ms = 0;
                                //your code
                }
                if(Flag100ms)
                {
                                Flag100ms = 0;
                                //your code
                }
        }
}

网友D:
ms级别的延迟用定时器就行了,100ms  10ms  1000ms就是加一个变量的问题,你觉得挺难,单片机在延迟的万分之一时间就能把变量算明白。

网友E:
你看是单任务还是多任务。 就是说你在延时的时候还要响应其他的事件吗?如果延时时候不干其他的时间,那用软件延时方便,还容易理解。

网友F:
超过1mS的,基本都是用定时器
像while这种等待的延时,一般是用在延时几个时钟或者精度并不高的延时中,像有的延时要求并不高,只要是超过一定的时间就行的
比如IIC延时,只要延时在10uS以上,对其它的就没有什么要求的,就用软件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us以下用delay
100us~1ms看情况用delay或定时器
1ms以上用定时器

谢谢 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us以下用delay
100us~1ms看情况用delay或定时器
1ms以上用定时器

你好,大佬,可以用这种方法延时5秒到10秒吗?另外问下,我想获取一个ADC的值,但是想10秒获取一次,请问具体要怎么做,是延时10秒去获取一下数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大佬,可以用这种方法延时5秒到10秒吗?另外问下,我想获取一个ADC的值,但是想10秒获取一次,请问 ...

就是一个变量的事儿,1ms中断一次,8位单片机unsigned int最大65535,可以控制65秒以内的延时,有必要问那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个变量的事儿,1ms中断一次,8位单片机unsigned int最大65535,可以控制65秒以内的延时,有必要问 ...

谢谢指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大佬,可以用这种方法延时5秒到10秒吗?另外问下,我想获取一个ADC的值,但是想10秒获取一次,请问 ...

做一个时间触发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大佬,可以用这种方法延时5秒到10秒吗?另外问下,我想获取一个ADC的值,但是想10秒获取一次,请问 ...

我给的例程展示了用1ms心跳产生10ms,20ms,50ms,100ms心跳的方法
10s的也是一样方法

网友H:
用systemtick用于粗略的定时,用定时器较为精准,要是延时用delay较为合适,用_nop()也可以,想要定时100ms 10ms这样子的话用定时器就可以了,在定时器里加上一个标志位,每10ms加1,判断标志位的数字即可扩大倍数,实现你提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的例程展示了用1ms心跳产生10ms,20ms,50ms,100ms心跳的方法
10s的也是一样方法

大佬,你这个函数我遇到了个问题,就是当其他函数调用这个延时的时候,有时不管用。比如延时3秒,定时器10ms中断一次,有时会错开这个延时,我不是放在main函数下执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这个函数我遇到了个问题,就是当其他函数调用这个延时的时候,有时不管用。比如延时3秒,定时器1 ...

上代码看看

楼主:
/*定时器1中断****************************************************************************************************/
void TIMER1_ISR (void) interrupt 3                  //每10ms产生中断
{
        static unsigned int SysDiv1000ms=0;

        static unsigned int SysDiv50ms=0;

        TH1 = TH_VAL;
        TL1 = TL_VAL;
        if(++SysDiv1000ms>=10)  //灯闪时间
        {
                        SysDiv1000ms = 0;
                        Flag1000ms = 1;//100ms心跳
        }

        if(++SysDiv50ms>=30)  //SOS闪灯时间
        {
                        SysDiv50ms = 0;
                        Flag50ms = 1;//100ms心跳
        }

        if(P35)
        {
        if (fangdianCount < 20)
        {
                fangdianCount += 2;
        }
        }
        else
        {
                if (fangdianCount>0)
                {
                        fangdianCount--;
                }
        }

        Key2_Server_YDD (); //定时器刷新按键
        Key1_Server_SDT();
        FangdianDisp();  //放电指示灯
        Led_shan(); //闪灯

//        maichongCheck();

}
void Charge_lamp()
{

        if (P03 == 0)
        {
                if (Flag1000ms == 1)
                {
                        Flag1000ms = 0;

                        if (Adc_celiang() >= 1.473)
                        {
                                chongdian4 = 0;chongdian3 = 0;chongdian2 = 0;chongdian1 = 0;P10 = 1;P11 = 1;P12 = 1;P13 = 1;
                        }
                        else if (Adc_celiang() >= 1.423 && Adc_celiang() <= 1.471) //闪第四颗灯
                        {
                                chongdian4 = 1;chongdian3 = 0;chongdian2 = 0;chongdian1 = 0;
                        }
                        else if (Adc_celiang()>=1.360 && Adc_celiang()<=1.420)  //闪第三颗灯
                        {
                                chongdian4 = 0;chongdian3 = 1;chongdian2 = 0;chongdian1 = 0;
                        }
                        else if (Adc_celiang()>=1.283 && Adc_celiang()<=1.358)         //闪第二颗灯
                        {
                                chongdian4 = 0;chongdian3 = 0;chongdian2 = 1;chongdian1 = 0;
                        }
                        else if (Adc_celiang() <= 1.280)  //闪第一颗灯
                        {
                                chongdian4 = 0;chongdian3 = 0;chongdian2 = 0;chongdian1 = 1;
                        }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fdef LVD_RST_ENABLE
        LVDCON = 0xE1;                                        //设置LVD复位电压为2V
#endif

#if (SYSCLK_SRC == PLL)
        Sys_Clk_Set_PLL(PLL_Multiple);        //设置系统时钟为PLL,PLL_Multiple为倍频倍数
#endif

#ifdef UART0_EN
        Uart0_Initial(UART0_BAUTRATE);        //初始化UART0
#endif

#ifdef UART1_EN
        Uart1_Initial(UART1_BAUTRATE);        //初始化UART1
#endif

        EA = 1;                                                        //开全局中断

#ifdef PRINT_EN
        uart_printf("INT2 to INT9 Demo Code\n");
#endif

CKCON |= IHCKE;                                //PWM打开IRCH时钟
frq = 0x00;
ADC_Init();     //ADC初始化
IO_Init();                //IO初始化
TIM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TIM1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INT2_Init();         //中断初始化

        while(1)
        {
                Charge_lamp(); //充电检测
                ChongDSD();  //充电闪灯
                Out_lamp();
                Meideng();//灭灯
                baojin();        //报警声
                // uart_printf ("VDD Voltage = %f\n",Adc_celiang());        //打印VDD电压值
        }

}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systemtick用于粗略的定时,用定时器较为精准,要是延时用delay较为合适,用_nop()也可以,想要定时100ms ...

好的 谢谢大佬回答。

网友I:
精确的几十ms的,用STC官方软件计算出来,这样才是精确的,比如写一些单总线的驱动程序要求非常精确。长时间的比如几秒,几分钟的用定时器定好时间长数。最好做好时基,比如0.5秒,1秒,10秒 60秒 10分,20分 30分 1小时,这样你在写代码的时候就很灵活的调用了。

网友J:
定时器定一个最小单位时间,其他时间分频得到

网友K:
定时器,稳定精度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