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点式平衡梁结构重力传感器的输出范围及处理方式

楼主(2022-07-20):
问题点如下:1.假如供电使用10V供电,那这种传感器输出是0-20mv还是±20mv之间呢
2.这种级别的输出比较可靠的方式是直接用高精度ADC检测,还是先放大,再用ADC检测

网友A:
1 如果 力传感器 只压不拉输出是0-20mv,如果又压又拉(比如震动)就会±20mv。2 肯定先放大再ADC检测,但有的ADC芯片自带放大。

网友B:
自带PGA的24位国产ADC才两三块钱,低放大倍数可以做到21位ENOB,加上PGA后ENOB会少一些。关键字:芯海、天微、海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 力传感器 只压不拉输出是0-20mv,如果又压又拉(比如震动)就会±20mv。2 肯定先放大再ADC检测,但 ...

有没有高精度OC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PGA的24位国产ADC才两三块钱,低放大倍数可以做到21位ENOB,加上PGA后ENOB会少一些。关键字:芯海、天 ...

准备了一个性价比方案,海芯HX711,可靠程度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