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波控制输出线性度好电流调整范围为0-2A 求思路

楼主(2022-07-20):
用PWM波控制输出电流的调整范围为0-2A,保证线性度要好
这个设计思路有吗

网友A:
问题太笼统
输出电流是恒流还是限流?
工作电压是多少?
你在本论坛搜索一下"可调电源",参考一下别人的电路看一下

楼主:
系统接收八路4-20mA电流控制信号,这种控制信号进入stm32后,stm32将控制信号转换为相应的pwm,然后驱动对应的电流输出,也就是有8路4-20mA输入,控制8路电流输出,一一对应,不用键盘

楼主:
问题换一下

网友B:
你这是要做数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要做数控电源?

是的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输入4-20ma,对应输出0-2A电流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用运放加MOS管就可以了,单片机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输入4-20ma,对应输出0-2A电流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用运放加MOS管就可以了,单片机是多余 ...

项目完整的要求应该是
8路的4-20ma输入经过一个采样电路转换为0-3.3V供STM32进行AD采集,然后输出PWM(4mA应该是占空比为0,20ma占空比为1),根据PWM占空比不同控制输出电流,电流范围是0-2A
所以你这样弄感觉少了一个PWM控制的环节,
由于我确实不太懂这个,所以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