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片机低压检测能用做锂电池的电池管理

楼主(2022-07-20):
有没有案例使用单片机的低压检测用作锂电池充放电电池管理

或者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单片机与锂电池的电池管理系统

网友A:
STC15系列应该可以

网友B:
没有,反应速度和低功耗都达不到纯硬件

网友C:
15系列在这方面不好,15系列的内部参考电压并不是统一的
最好是用STC8G或者8A系列

楼主:
又解决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