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放输出如何改为耳机输出

楼主(2022-07-20):
前几天买了好几块蓝牙音箱的板子,带收音机和MP3那种,店家说可以插耳机,但后来发现那是个输入孔,不能用耳机听。

现在想把左下角那个s+s-的功放输出改成耳机,请问大佬们有什么好方法吗
(或者这个板子能不能把输入孔直接切根线变成输出孔呢?)

网友A:
加个耳机插口,如何加可以参考收音机电路图。

网友B:
板子好像是单声道的。改的话可以给耳机串个100欧左右的电阻试试

网友C:
这是一个单声道输出的,输出一个声道的声音,用了耳机就不是立体声了,虽说不是什么HIFI人士,但如果连立体声都不是,那你用耳机来听什么呢?
而且,这是10W的功放,耳机的功率小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单声道输出的,输出一个声道的声音,用了耳机就不是立体声了,虽说不是什么HIFI人士,但如果连立体声都 ...

只是想diy个多功能随身听,音质无所谓(会响就行)。
现在就是疑惑在功放只有正负两根线 但是插耳机的底座有三个插孔,只是加个电阻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是想diy个多功能随身听,音质无所谓(会响就行)。
现在就是疑惑在功放只有正负两根线 但是插耳机的底 ...

如果只是听个响的话,接耳机的左右两极,地线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听个响的话,接耳机的左右两极,地线空着

就是不需要加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好像是单声道的。改的话可以给耳机串个100欧左右的电阻试试

功放的正负两极要接在耳机座的哪里呢
有三个连接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功放的正负两极要接在耳机座的哪里呢
有三个连接的地方

接耳机孔最里面的两脚,耳机阻值通常都比音箱大,不用加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想diy个多功能随身听,音质无所谓(会响就行)。
现在就是疑惑在功放只有正负两根线 但是插耳机的底 ...

地线不用接
耳机接左右声道就行
最好串联一个30欧左右的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是想diy个多功能随身听,音质无所谓(会响就行)。
现在就是疑惑在功放只有正负两根线 但是插耳机的底 ...

板子是蓝牙芯片出来然后接功放然后接喇叭的,你可以搜索功放芯片的引脚定义或者蓝牙芯片的引脚定义,直接割PCB焊上耳机线,跳过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是蓝牙芯片出来然后接功放然后接喇叭的,你可以搜索功放芯片的引脚定义或者蓝牙芯片的引脚定义,直接 ...

好像没有相关介绍

网友F:
单纯听响声不追求音质和立体声的话,你这样接:把功放输出接喇叭的两根线分正负,负极(公共地)接耳机插座的负极(公共地),正极接耳机插座的左右声道就可以了,这样听绝对没问题。

网友G:
这玩意小信号有两个声道,可以直接驱动耳机,只是声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小信号有两个声道,可以直接驱动耳机,只是声音小。

请问大佬功放是什么原理呢,那个口好像是十瓦的功放啊,我接了耳机,竟然可以正常使用,感觉好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纯听响声不追求音质和立体声的话,你这样接:把功放输出接喇叭的两根线分正负,负极(公共地)接耳机插座 ...

请问大佬,四段的耳机,正负两极是在中间两个吗?

网友H:
如果这个耳机是输入的,那么的把PCB上面的线割掉,将耳机飞线到功放输出,插入耳机时喇叭断开,拔掉耳机时喇叭连上,耳机座有这功能,去查看下耳机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