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级管串了一个电阻,测出来的电流为什么是这个数?

楼主(2022-07-20):
供电电压是5V,实测4.9V左右
电阻是10K欧,实测9.8K左右

通电以后,二极管有微弱的光,用万用表测电阻两端电压为3V, 二极管两端为1.9V,这个没啥问题
用万用表连电阻两端(这时二极管变亮了)测得电流为11mA多一点,万用表连二极管两端(二极管恢复到微弱光)测得电流为0.5mA

就是这个电流的数据为什么是这个样的呀,好像和公式算的不一样呀?

网友A:
并联测电压,串联测电流。

网友B:
用万用表连电阻两端测得电流——这是非法操作!没烧LED纯粹是你的电源太弱保护了。

网友C:
电压表内阻理论无穷大,电流表为0,万用表连电阻两端,等于并联0欧姆电阻。

网友D:
还是要掌握好基础知识啊,测电流要断开回路串入电流表,电阻和LED的电流是一个样的

网友E:
照说都学单片机了,就不应该问这种很基础的问题了呀

用万用表连电阻两端(这时二极管变亮了)测得电流为11mA多一点
这是什么意思呢?万用表打哪个档位?这电流是什么电流?
如果是电流档,那应该是串联测量的呀

万用表连二极管两端(二极管恢复到微弱光)测得电流为0.5mA
这是什么意思呢?万用表打哪个档位?这电流是什么电流?

你已经串联一个电阻,根据欧姆老人家的定律,直接用电压档测量电阻两头的电压,用手机计算一下,是不是就可以知道电流是多少了呢?

网友F:
要清楚自己使用的万用表内阻多大?

网友G:
你先学一下万用表怎么测电流!啥也没烧坏真是运气!

网友H:
电路基础得加强啊,认真看看万用表电压、电流测量电路图

网友I:
电流电压表的使用,这是初三年级的知识。

网友J:
怪不得网上卖模块的都有差评,实在是毫无基础

网友K:
幸好测的是小电流电压的发光二极管,要是这样测大电流的设备很危险的,万用表的基本测量方法要会用,不然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L:
只有不懂,没有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怪不得网上卖模块的都有差评,实在是毫无基础

哦哦,那你可千万别去卖模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不能一一加分,确实是基础知识,主要是丢了几十年了

网友M:
不是你这样操作的。怎么测量电压 电流,这是最基础的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