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L2K32S2单片机UART1输出乱码 该如何调试?

楼主(2022-07-20):
如题:串口输出截图如下,相关函数内容也在下面,请高手指点该从哪思考调试?感谢

main 函数调用串口字符串发送函数

串口字符串发送函数
串口字符发送函数

串口初始化

网友A:
代码没问题的话,降低波特率,从低到高!

楼主:
试过了!与时钟无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与时钟无关

那惟有上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

网友C:
查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还是先按照正常的操作,把串口先调试好了再去整花里胡哨的功能吧
函数声明直接用void的就行了
就一串口调试,用不到结构体的

网友E:
可以的话,可以把程序上传一下,我觉得首先看一下手册,寄存器配置的都对不对,如果都没问题,就先试串口发送,先发HEX,看串口助手收的对不对

网友F:
接收那里点到HEX查看一下。是不是数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