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dht11,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22-07-20):
求大神给以下问题一个思路:
1.因为dht11在开始的时候会有拉低总线18ms的延迟,会使主函数while循环变慢数码管显示不流畅。
2.当用定时器动态扫描数码管时,因为需要数码管显示清晰也会有10ms的延迟,这样又会影响到主函数的dht11的数据处理,显示不正确。

网友A:
定时器只要负责切换IO而已,处理也就10us左右,怎么会影响

网友B:
给你一个DS18B20数码管显示的示例,看明白就能很好协调数码管与DHT11的时间冲突关系。

网友C:
定时器显示不会影响的,只能说你的程序不合理

网友D:
延时1ms以上不要用阻塞式延时
动态扫描数码管放到1ms定时器中断中循环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DS18B20数码管显示的示例,看明白就能很好协调数码管与DHT11的时间冲突关系。

ds18b20可以那么做它数据处理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显示不会影响的,只能说你的程序不合理

为了显示清晰,会在定时器中加了10m延迟,就会影响到dht11的数据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只要负责切换IO而已,处理也就10us左右,怎么会影响

可以详细说一说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时1ms以上不要用阻塞式延时
动态扫描数码管放到1ms定时器中断中循环显示

用1ms的扫描,数码管不够清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显示清晰,会在定时器中加了10m延迟,就会影响到dht11的数据处理

中断不加延时,这不是写程序基本要求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1ms的扫描,数码管不够清晰啊

1ms显示一位
很清晰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s显示一位
很清晰的啦~

我试了两位的数码管,只有一位很清晰

网友E:
适当调整刷新速度与消隐 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ds18b20可以那么做它数据处理快

你真的不会动脑筋,给你的示例就是给你思路,但你没有仔细琢磨,所以理解不了怎么在dht11长时间等待期间不耽误数码管扫描。下面是根据本坛坛友的1602显示程序改的数码管显,你要看还不明白就没辄了。

数字温度湿度测量仪设计(余浩东 1710720049).rar (152.16 KB, 下载次数: 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的不会动脑筋,给你的示例就是给你思路,但你没有仔细琢磨,所以理解不了怎么在dht11长时间等待期间 ...

谢谢,提供案例,已经准备用TM1651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两位的数码管,只有一位很清晰

因为你的显示代码逻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你的显示代码逻辑错了

可以详细说一说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