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可以控制电流,那多余的那一部分电压是发射极与集电极之间的压差吗?

楼主(2022-07-20):
三极管可以控制电流,那多余的那一部分电压是发射极与集电极之间的压差吗?三极管可以代替降压电路吗?

网友A:
可以,线性稳压电路就是复用三极管的CE两极来当降压使用的
但最好是有负反馈,不然容易漂移

网友B:
LM317/78xx这样的线性稳压器和各种LDO就是三极管降压电路。

网友C:
多余电压就是发射极跟集电极的压差,通常都是用MOS管做降压的多,三极管的速度可能会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余电压就是发射极跟集电极的压差,通常都是用MOS管做降压的多,三极管的速度可能会不够

MOS做降压的多是因为LDO需要低压差,绝对不是什么速度不够,用MOS管的LDO速度可比78xx慢太多了。

而每年几亿颗78xx、LM317之类的高压差都卖给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余电压就是发射极跟集电极的压差,通常都是用MOS管做降压的多,三极管的速度可能会不够

这速度跟三极管没有关系的
像THS3001这种高速运放,内部结构用的就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