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烧录失败,蜂鸣器一直响,求助

楼主(2022-07-20):
使用51单片机开发板,在烧录时,蜂鸣器一直响,这种情况的问题在哪里?怎么解决?求大佬解答

网友A:
你要确定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

网友B:
蜂鸣器接在烧录口了

网友C:
开发板的蜂鸣器电路控制信号是不是高有效,下载程序时,IO口默认为高,所以蜂鸣器才一直长鸣。看看是用三极管控制的吗?改成PNP三极管,不过引脚顺序要调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定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

通常成品的开发板上的都是无源的。

网友D:
不说什么开发板,不说什么程序,不说怎么连接......猜罢

网友E:
没有具体型号与平台,没法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