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17光耦+S8050三极管驱动12V灯电路 发暗还闪烁问题请教

楼主:
如上图,IO输出5V的高电平;LED灯亮是亮但是比直接接在12V电源上要暗很多,而且还快速的闪烁感觉是电不够的样子快要熄火了。请问上面的电路图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2022-07-21):
817一脚是阳极,二脚才是阴极,

网友B:
请参照板凳的驱动电路。

网友C:
负载LED不能接在NPN管的E极,因为这样接带载能力弱,要LED负极接在C极正极接在12V

网友D:
E、C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