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这个atmega8a的单片机芯片,程序能够读取出来吗?

楼主(2022-07-21):
自己买的一个转换器,里面是这个芯片,我想要是能读取出来再用同款芯片就能自己制作转换器了。如果可以,需要什么烧录器和软件?

网友A:
一般都加密了,这种产品不值得破解

网友B:
知道原理可以自己写 读出来花的时间够写好几遍了

网友C:
没局限的,支持了这芯片的烧录器和软件都可以

网友D:
搜他家官网或者TB 有专门的ISP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