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51定时器流水灯

楼主(2022-07-21):
使用定时器0定时20ms,循环5次,移位控制led亮灭
但是有个BUG,速度比1s快多了,也就是那个5次没起作用,求大神解惑

;流水灯例程,IO/定时器/

ORG 0000H
        RESET: L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ITOP ;T0中断服务函数
ORG 1000H

        START:
                MOV SP,#06H ;设置堆栈指针
                MOV TMOD,#01H ;设置定时器模式,00H13位,01H16位,02H自动重装8位,03H(T0)两个8位
                              ;GATE|C/T|M1|M0,GATE|C/T|M1|M0
                ;装入初值 ,要求设置定时20ms.
                ;X = M-((Fosc*20*10(-3次))/12) M=2的16次   X = 45536  1011 0001 1110 0000B
                MOV TL0,#0E0H
                MOV TH0,#0B1H

                ;定时器控制运行
                SETB TR0 ;将t0运行控制位置位
                ;中断运行控制
                SETB EA  ;总中断开关
                SETB ET0 ;定时器中断开关置位
                MOV R5,#5
                MOV A,#01H
                MOV P1,A
        MAIN: AJMP MAIN ;动态循环
        DELAYGO:
            RETI
        ITOP:
                MOV TL0,#0E0H
            MOV TH0,#0B1H

                DJNZ R5,DELAYGO;如果未满循环5次,就继续进行定时中断
            ;当5次循环满足时,即定时1S
                LCALL LEDRUN
                MOV R5,#5
            RETI
        LEDRUN:
            RL A
                MOV P1,A
                RET
END

里面有源代码和仿真件

网友A:
你算数不咋的呀,20毫秒定时,5次是1秒吗?是100毫秒,要50次才行呀,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算数不咋的呀,20毫秒定时,5次是1秒吗?是100毫秒,要50次才行呀,哥们。

BBQL, 好难受,问题原来在这,。。。。。蠢哭了

楼主:
如题,楼主有点蠢,20ms*5不等于1s,望大家可以一起嘲笑这个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