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开关电路电阻取值问题

楼主:
R76和R79的取值多少合适,根据什么取值,低功耗应用,电阻值是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A(2022-07-22):
Q546 要導通的條件是甚麼? 依據這個條件來決定 Q547 怎麼配合 !

网友B:
下面换成NPN,两个晶体管之间加个电阻,阻值根据规格书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面换成NPN,两个晶体管之间加个电阻,阻值根据规格书确定

为什么不能用N沟道MOS管

网友D:
如果开关不频繁,R76也可用Mohm级别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能用N沟道MOS管

单个MOS对新手来说简单些

网友E:
这是典型的高位开关电路,r76、79在关断时都是无压降的,r76用10k来保证q546的关断,改成47k以内都行,再大关断可靠性和速度都有影响了,也省不了多少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开关不频繁,R76也可用Mohm级别的电阻。

那可就成短路了,q547要冒烟了

网友F:
保证MOS开关可靠性的,一般10K、51K。电流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