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的电压不是固定0.7吗?怎么会下降?

楼主(2022-07-21):
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的电压不是固定0.7吗?怎么会下降?下降了电流怎么会减小呢?

网友A:
没有谁说这个电压是固定的呀,不知道你是哪里看到"固定"两个字的
这是一个三极管的数据手册,你看一下哪里固定了

网友B:
你把Vbe看成二极管好了,二极管伏安曲线总能找到吧,电流下降电压自然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谁说这个电压是固定的呀,不知道你是哪里看到"固定"两个字的
这是一个三极管的数据手册,你看一下哪里固 ...

书上说一个硅管0.7一个储管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书上说一个硅管0.7一个储管0.3

书上说这个是固定值还是大约范围?

网友C:
说人的体温是37度C,没错吧?可精确测量,24小时内都有波动,每个人还不相同。你说是固定还是不固定?

网友B:
B点电压是0.3V(锗)或0.7V(硅),这是有电流支持的电压,你降了电流你看电压降不降?

网友D:
学习太死板了,楼上正解。

网友E:
学习模拟有很多理想模型,可要注意一下实际

网友F:
参考数据手册伏安曲线

网友G:
半导体就不会有一个理想精确值,都是随条件变化跟着变化. 所以电路才要进行闭环反馈电路来稳定工作点. 现在sot-23的硅管室温状态Vbe导通电压在0.56V以内,然后随着温度(温度越高压降越低)和电流(电流越大压降越高)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