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驱动LCD12864反白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22-07-21):
为什么我这个12864串口驱动 反白程序不对并口是可以的 显示除了需要需要的全部反白了 求 大神解答一下
/******************************************************
带中文12864 内置数字,字母,汉字反白
y反白行 x反白列 sv你想反白多少个字符?可设置1~16字符(一个汉字等于2个字符)
fb=0反白 fb=1不反白
******************************************************/
void Lcd12864_Set(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sv,unsigned char fb)
{
unsigned char i,s,white_x,white_y,white_endx;
white_endx=x;
x=x/2;
switch(y)
  {
   case 1:white_y=0x80;white_x=0x80+x;break;
   case 2:white_y=0x90;white_x=0x80+x;break;
   case 3:white_y=0x80;white_x=0x88+x;break;
   case 4:white_y=0x90;white_x=0x88+x;break;
  }

LCD12864_COM_Write(0x36);                   //开绘图显示
for(i=0;i<16;i++)
  {
   LCD12864_COM_Write(white_y+i);
   LCD12864_COM_Write(white_x);
         if(fb==0)                              //fb=0反白
         {
    if(white_endx%2)LCD12864_Data_Write(0x00); //如果开始被2整除,就说明他开始是从0开始,可以写入0xff,否则写0x00
                for(s=0;s<sv;s++)
                 {
                  LCD12864_Data_Write(0xff);
                 }
   }

  if(fb==1)                               //fb=1不反白
         {
    if(white_endx%2)LCD12864_Data_Write(0x00); //如果开始被2整除,就说明他开始是从0开始,写入0x00
                for(s=0;s<sv;s++)
                 {
                  LCD12864_Data_Write(0x00);
                 }
         }
}
LCD12864_COM_Write(0x30);                    //回到基本指令
}

楼主:
求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A:
所谓反白,就是原先打点的不打点,原先不打点的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反白,就是原先打点的不打点,原先不打点的打点。

具体内容?

网友B:
按位置,把数据取反,这个与具体的应用程序有关系

网友C:
我看网上的程序是 正常程序 取值时 取反
void LCD12864_Display(u8 y,u8 x,u8 px,u8 py,u8 *pp)
{
   u8 i,j,k;

   LCD12864_Clear();         //清屏
   if(y<32)                  //如果起始行在上半屏
   {
      k = 32-y;              //算出上半屏的行数
      for(i=0;i<k;i++,y++)   //上半屏行数
      {
         LCD12864_WCMD(0x80|y);  //写行地址(垂直地址)
         LCD12864_WCMD(0x80|x);  //写列地址(水平地址)
         for(j=0;j<px/8;j++)
            LCD12864_WDAT(pp[i*px/8+j]);  //写图片数据

      }
      y=0;                    //下半屏起始行,接上半屏继续写数据
      for(;i<py;i++,y++)//下半屏剩下的行数
      {
         LCD12864_WCMD(0x80|y);//写行地址(垂直地址)
         LCD12864_WCMD(0x80|(8+x));//写列地址(水平地址)
            for(j=0;j<px/8;j++)
              LCD12864_WDAT(pp[i*px/8+j]);//写图片数据
      }
   }
   else //如果起始行在下半屏
   {
      for(i=0;i<py;i++,y++)//行数
      {
         LCD12864_WCMD(0x80|(y-32));//写行地址(垂直地址)
         LCD12864_WCMD(0x80|(8+x));//写列地址(水平地址)
            for(j=0;j<px/8;j++)
               LCD12864_WDAT(pp[i*px/8+j]);//写图片数据
      }
         }
}
// 反白程序  同上一函数一样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取值时 </span><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color: red;">取反</span>
void LCD12864_DisplayFb(u8 y,u8 x,u8 px,u8 py,u8 *pp)
{
   u8 i,j,k;

   LCD12864_Clear();         //清屏
   if(y<32)                  //如果起始行在上半屏
   {
      k = 32-y;              //算出上半屏的行数
      for(i=0;i<k;i++,y++)   //上半屏行数
      {
         LCD12864_WCMD(0x80|y);  //写行地址(垂直地址)
         LCD12864_WCMD(0x80|x);  //写列地址(水平地址)
         for(j=0;j<px/8;j++)
            LCD12864_WDAT(~pp[i*px/8+j]);  //写图片数据 取反

      }
      y=0;                    //下半屏起始行,接上半屏继续写数据
      for(;i<py;i++,y++)//下半屏剩下的行数
      {
         LCD12864_WCMD(0x80|y);//写行地址(垂直地址)
         LCD12864_WCMD(0x80|(8+x));//写列地址(水平地址)
            for(j=0;j<px/8;j++)
              LCD12864_WDAT(~pp[i*px/8+j]);//写图片数据 取反
      }
   }
   else //如果起始行在下半屏
   {
      for(i=0;i<py;i++,y++)//行数
      {
         LCD12864_WCMD(0x80|(y-32));//写行地址(垂直地址)
         LCD12864_WCMD(0x80|(8+x));//写列地址(水平地址)
            for(j=0;j<px/8;j++)
               LCD12864_WDAT(~pp[i*px/8+j]);//写图片数据 取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