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串口传输数据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7-21):
为什么我串口传输的数据在电脑打印输出不是'S',但是如果我使用#define定义KS 为'S'时就能正常打印输出‘S’?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单片机代码如下: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 When using interrupts, you need to set the Global and Peripheral Interrupt Enable bi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En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 Dis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Disable();
    char KS;
    KS= 'S';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putch(KS);
    }
}

网友A:
这是个高难的问题,只能看生成的汇编代码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B:
变量这样定义试一下
unsigned char K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量这样定义试一下
unsigned char KS;

\microchip\xc8\v2.36\pic\include\c90\conio.h
extern void        putch(char);

人家就是有符号的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chip\xc8\v2.36\pic\include\c90\conio.h
extern void        putch(char);

我有这样定义,但结果还是一样的
unsigned char 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