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精密设备的老板吗,帮我看看这个代码的输出频率

楼主(2022-07-22):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led=P3^7;
main()
{
  while(1)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ed=~led;
  }
}
如果晶振是11.0592MHZ,芯片是40脚STC89C52RC,用以上10个_nop_();的代码能准备输出多少呢,是什么波形啊,30个_nop_();呢,60个_nop_();呢,

网友A:
Keil可以仿真
10个nop要14us,输出35.7kHz方波
30个nop要35us,输出14.3kHz方波
60个nop要69us,输出7.24kHz方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il可以仿真
10个nop要14us,输出35.7kHz方波
30个nop要35us,输出14.3kHz方波

怎么将方波变成正玄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将方波变成正玄波

积分+微分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il可以仿真
10个nop要14us,输出35.7kHz方波
30个nop要35us,输出14.3kHz方波

用KEIL怎么仿真,没用过仿真不会

网友D:
建立好工程,并设置好晶振频率,后进行仿真
添加示波器
设置示波器setup
添加示波器探测的引脚:
添加P3.7
设置引脚波形显示方式:bit
运行:波形可以用鼠标轮放大缩小,左键点选范围查看频率周期。。。。。

其实这些都可以从网上找到,动一动手就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