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51的定时器控制多路舵机问题

楼主(2022-07-22):
请指教,大佬们!这两天在学习如何打开开关便能自动控制多路舵机使其循环摆动,目前只实现了一个舵机。在尝试用一个定时器控制两个舵机时,发现只能让其中一个舵机运行,另一个转一圈便不再工作。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对多路舵机控制的思路!!!谢谢

网友A:
最简单是用两个定时器
一个控制周期(10ms)
一个控制高电平时间
周期1输出舵机1的高电平
周期2输出舵机2的高电平
这就能各自产生50Hz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是用两个定时器
一个控制周期(10ms)
一个控制高电平时间

谢谢! 能再多问一个问题吗,请问如果是一个定时器控制多个舵机的话  怎样才能只打开电源就让它们同时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