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效率低,辅助绕组处的二极管和电阻温度高

楼主(2022-07-22):
开关电源输出效率低,辅助绕组处的二极管和电阻温度有近100度,怀疑多出来的功耗在这上面,想请教一下问题可能出现在哪儿

网友A:
整流管用的不是快恢复管吧,是不是用的普通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管用的不是快恢复管吧,是不是用的普通整流二极管?

是的,主要现在辅助绕组这里过流了,正常5mA,实际测的14mA

网友B:
IN4007不宜用在开关电源

网友C:
就那两三个元件 一个一个检查符不符合要求,看看电解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二极管换成1N5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