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T89C51和89C52的单片机程序可以通用吗?

楼主(2022-07-22):
(无正文)

网友A:
两者都是直流供电电压单片机,STC89C51电压为4.5V-5.5V,STC89LE52的电压为2.0V-3.8V;STC89c51/52的存储器不一样,51有4K,52有8K;内部FLASH变大:AT89C51 有 4K 字节的内部 .52还多了一个定时器,所以可以说52是51(这个51是指stc89c51,不是51内核).中断源增加:AT89C52 除了具备 AT89C51 的定时器/计数器 T0 和定时器/.

能否代替,看程序大小是否满足C51要求,还有C52多了一只定时器,如果程序不用这定时器,就可代换。

网友B:
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通用的,52的程序空间比51的大

网友C:
基本上是可以通用的,如果你没有使用T2的话。